[C51] 8脚STC15玩上瘾,写个触摸点LED灯的小程序测试下

楼主(2022-10-12):
更正下一个错误。下面说的EA歧义的问题是我搞错了,可以直接用标准51的头文件,不用自己重新定义。

看中的是这东西小,SOP8封装,就一个24闪存大小,带5个中断,还不用外接晶振,要求不高的话连滤波电容都不用接,串口下载,真的很方便啊,准备用这东西给我的显示器加个按键宏,先写个小东西测试下。

触摸芯片用的红包换的TTP223的模块,单片机用的STC15F101,1K的ROM做小东西搓搓有余

触摸IO接P3.4,也就是外部中断2,LED正极接5V供电,负极接P3.3,没加限流电阻,反正这片子IO驱动能力也就20ma,烧不了

程序如下,触摸一下亮,再触摸一下灭,很简单,主要是学习这东西的用法,以前还没玩过STC15的片子来着,其实和51一毛一样。

#define INT2_VECTOR 10

sfr P3    = 0xB0;
sfr IE    = 0xA8;
sfr INT_CLKO = 0x8F;

sbit EA=IE^7;
sbit LED=P3^3;

void main(void)
{
        EA=1;
        INT_CLKO |=  (1 << 4);
        while(1)
        {
        }
}

void Ext_INT2 (void) interrupt INT2_VECTOR
{
                LED=~LED;
}

没用51的头文件,因为EA有歧义

话说STC-ISP真的好用,啥资料都有

网友A:
stc8系列8脚更好用,还有adc 硬件iic等,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B:
STC-ISP是很好用,又能当串口调试助手,又能查datasheet,还能下载头文件

网友C:
TTP223自己就能实现这个功能吧?还要再加个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系列8脚更好用,还有adc 硬件iic等,价格也差不多

我囤货的时候8系列好像还没出
下次也搞点玩玩,好像8系列还可以搞HID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ISP是很好用,又能当串口调试助手,又能查datasheet,还能下载头文件

还能下库文件和实例,还能算延迟……
有这个根本啥资料都不用找的感觉

网友D:
不知道价格香不香。。这个功能的话,用CH系列的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价格香不香。。这个功能的话,用CH系列的不香吗

价格都差不多,ch系列有8脚的吗?以前好像8脚的只有STC15有,现在不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价格都差不多,ch系列有8脚的吗?以前好像8脚的只有STC15有,现在不知道了。 ...

8脚的STC8G/STC8H的资源比STC15的多很多。

8脚的单片机最初是飞利浦的LPC51系列。我见到的大概是2004年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TTP223自己就能实现这个功能吧?还要再加个单片机?

这个是测试用的,之后要扩展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8脚的STC8G/STC8H的资源比STC15的多很多。

8脚的单片机最初是飞利浦的LPC51系列。我见到的大概是2004年 ...

STC8G好像是后出的吧,我屯STC15的时候貌似便宜的只有这种,不过也可能我关键词没搜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系列8脚更好用,还有adc 硬件iic等,价格也差不多

听说8系的抗干扰比15系的差点,8系就一个硬件USB感兴趣,其他倒也无所谓,先把手头的这些玩了再说,红包屯了一堆。STC玩完还有一堆的stm8s等着玩

网友F:
羡慕会玩单片机的。
楼主我有个想法,家里的老人要看本地新闻,网络视频一到播放新闻的时间段就信号非常不好,直接就没台了,而机顶盒又对DTMB地面波信号有干扰,得断电才能看地面波的频道。
我现在想用一个红外接收头加个单片机来驱动mos管给机顶盒通断电,即长按3秒遥控的某个键来开关机顶盒的电源,这样,他们就看地面波,我想看网络的话就再也不用去给机顶盒通电了。
这种8脚的单片机可以实现么?可以再加个按键来学习么那个遥控按键使能?(附加的,可有可无)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羡慕会玩单片机的。
楼主我有个想法,家里的老人要看本地新闻,网络视频一到播放新闻的时间段就信号非常不 ...

完全可行啊,不用mos用继电器也可以啊。学习遥控应该也可以,对红外遥控不太熟

网友:
看到了这个,我也去申请了点样品玩玩,申请是STC8G1K08  8脚的,销售说价格才含税0.99,哈哈,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去申请0513-55012928

网友:
可以找STC官方申请开天斧  点灯很方便     而且STC-ISP有虚拟显示 STC8H8K64U 支持 USB下载USB仿真

网友:
找个8位带usb的玩玩,还可以支持oled呢,节前刚跟www.STCAI.com申请了免费样品

网友:
最近论坛里有0.28的pic单片机 大家不一起撸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