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TOOLFREE MRA603 3.5寸SATA外置USB3.0移动硬盘盒

楼主(2022-10-12):
新到手的,PDD上拼单144RMB,性价比优。

网友:
价格有点贵

网友:
有这个价格 我记得之前海康那个网络nas价格贵不了太多吧,价格又点贵,然后接口线不通用,比较麻烦

楼主:
这个硬盘盒,相对那些搞营销的,还有作坊厂,品质是优良的,不过还有可以优化的很大空间。
1. 外部电源适配器接入电路板上的12V入口处有一颗电解电容,16V,220uF,正规厂家承兴电容的,105℃,1000小时,虽然这个是硬盘盒,功耗不大,105℃,1000小时对于室温环境下使用足够;可要是能使用2颗插件电解电容,型号变为更2000小时,或者3000小时就更好了,因为电容成本相对于售价很低!完全可以使用更好的型号。(当然也不指望能使用5000小时的高等级电容)

2. 风扇是深圳新宇杰科技生产的,转起来有一点声音,虽然不是很大,个人可能感受不同,但是如果能是静音的就好了!标准风扇30×30×10规格,可以更换。看到之前有使用元山液压风扇更换,元山是资深散热风扇制造厂,然而,风扇是有不同技术特性的,主要取决于轴承种类,元山的普通液压轴承风扇也是一般货,建议选择滚珠轴承型号或者更好的轴承种类风扇。

3. 原配的12V,2A电源适配器,虽然是个正规厂家生产,网站参数表显示也是不错的,可是,如果能更换成12V,3A的优质电源就更好了,比如航嘉、金华升这样的。

4.感觉那个竖放的底座就是个画蛇添足,不稳,震动放大器,而且运转中的机械硬盘要是不小心碰倒了摔一下,很可能磁头划伤盘面之类报废。吧里有一个D10竖着放被小猫碰倒了,导致内部的HC320损坏,而目前固件破解还解不开HC320,数据没法恢复的惨痛事件。

楼主:
上结论:正规电子厂,而且也是在硬盘抽拉盒领域比较资深的企业,很多年了,特别是它的核心专利无损伤插拔接口,也能反映出企业能力和实力。不是那些杂牌子作坊厂能比的,价格144RMB也是比较可以的,性价比优。电源适配器自带的是深圳盈源电子制造的12V,2A,对于8T以下普通机械硬盘来说是足够的,使用8T空气盘HC320或者银河7E10,以及超大容量的16T、18T、20T那种氦气盘,建议更换成12V,3A电源,电源接口是5521;8T以上的氦气盘电流可以查官方技术手册。

这个硬盘盒同款模具,感觉USB3.0款(主控JMS578)就够了,还有一个Type-C版本的,主控比较新ASM225CM好像,机械硬盘,USB3.0就满足了。

感觉可以优化改进的空间如下:

这个硬盘盒,相对那些搞营销的,还有作坊厂,品质是优良的,不过还有可以优化的很大空间。
1. 外部电源适配器接入电路板上的12V入口处有一颗电解电容,16V,220uF,正规厂家承兴电容的,105℃,1000小时,虽然这个是硬盘盒,功耗不大,105℃,1000小时对于室温环境下使用足够;可要是能使用2颗插件电解电容,型号变为更2000小时,或者3000小时就更好了,因为电容成本相对于售价很低!完全可以使用更好的型号。(当然也不指望能使用5000小时的高等级电容)

2. 风扇是深圳新宇杰科技生产的,转起来有一点声音,虽然不是很大,个人可能感受不同,但是如果能是静音的就好了!标准风扇30×30×10规格,可以更换。看到之前有使用元山液压风扇更换,元山是资深散热风扇制造厂,然而,风扇是有不同技术特性的,主要取决于轴承种类,元山的普通液压轴承风扇也是一般货,建议选择滚珠轴承型号或者更好的轴承种类风扇。

3. 原配的12V,2A电源适配器,虽然是个正规厂家生产,网站参数表显示也是不错的,可是,如果能更换成12V,3A的优质电源就更好了,比如航嘉、金华升这样的。

4.感觉那个竖放的底座就是个画蛇添足,不稳,震动放大器,而且运转中的机械硬盘要是不小心碰倒了摔一下,很可能磁头划伤盘面之类报废。吧里有一个D10竖着放被小猫碰倒了,导致内部的HC320损坏,而目前固件破解还解不开HC320,数据没法恢复的惨痛事件。

楼主:
最后总结一下:这个TOOLFREE硬盘盒,最需要改进就是原配电源适配器12V,2A,应换为12V,3A,不然如果用大容量硬盘,还得消费者再次购买12V,3A,原配的12V,2A闲置浪费!且造成消费者花了更多的钱,不如直接配12V,3A的电源适配器,即使售价稍微高一点,也比再多买一个12V,3A电源适配器要低!而且环保!

这是刚买的全新的金华升经典12V,3A

网友:
以前有一个,送朋友了。外出不方便

网友(2022-12-30):
一直以为光宝只是个组装厂,没想到他还自己做DC-DC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