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远景X3音响系统低成本改造,换喇叭、加分频、做隔音……

楼主(2022-10-12):
    曾经给我的小三改过记录仪:远景X3加装独立前、后行车记录仪,用到现在一直正常工作。但这个车的音响系统也不算很好,特别是原车喇叭,发音也就那么回事。看网上也有改造的,但他们大多都是店铺改装的,都是成套换,包括加DSP功放,一是工程量大,二是价格贵,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咱可没那个精力和财力,也就自己动手简单改装玩玩罢了。

    曾经也换过高音,把原车高音换成N年前本坛买的所谓“哈曼”高音头,虽然不一定真,但高音确实也比原车清亮了不少。据说BOSE的低音喇叭不错,就在黄鱼弄了一对拆机的BOSE低音换换,顺便也弄一下隔音。

    但是,BOSE喇叭大多是2Ω的阻抗,这车机的功放芯片资料网上也没有,不知能不能驱动2Ω的喇叭。既然百度不到,那就自己拆开看看吧。

    拆开,但这个插头不知如何取下,可以旋转,但不是螺丝扣,拔了拔也没薅动,不敢硬薅,就不拔了。

    侧面看了看,功放芯片是TDF8546J。

    这是芯片资料,可以支持2Ω喇叭。

    于是买了一对前门6.5寸BOSE,带上原防雨罩,同时配了一对分频器。

    话说这分频器存粹智商税的玩意儿,有功夫完全可以自制。当时我知道是山寨的玩意儿,但没想到山寨的这么水。这是PCB背板线路,那个2.7Ω电阻直接不参与工作,喘气用的。

    然后还要准备些东西:

    开拆。左前门,共有四颗螺丝:

    先拆掉这个竖着的装饰条,从底部往外拉,然后上部卡口下推。

    这里一颗塑料的卡子,应该不是螺丝。

    然后拉手这里用螺丝刀翘掉里面的挡板,露出螺丝。

    这里拿掉里面的皮垫,就看到螺丝了。

    最后这个拉手这里最难撬,有的说从底部撬,我从底部撬掉俩卡口,看结构应该从上面撬。

    撬开后的样子

    这里断了俩卡口

    这是上部的卡口

    拿掉这四颗螺丝,从底部开始拉内门板就可以了,大力出奇迹,反正都是卡扣,总有几个要断的。然后最上部玻璃处上提就下来了。

    内板,还有吸音棉。

    喇叭锚固的,要用电钻钻。

    拆下的原车喇叭,吉利商标,李总很自信嘛。

    比划一下,两个螺丝孔能对上,要另钻一个孔。

    防雨罩打一圈704胶,密封。

    用准备好的不锈钢螺丝拧上。

    然后安装分频器。可是,拆了半天也没找到高音和低音是从那儿分路的,线束包扎太好了,算了,退而求其次,把分频器分家吧……

    焊掉高音部分原件,只留低音部分。

   焊接插头, 买的插头和喇叭上的竟然不一样?

    重新改造

    做隔音,撕掉原车塑料布,用买的隔音板贴上。

    装上分频器和喇叭。分频器用胶粘上的。

    包扎固定线束。

    然后换上断了的卡子,复原内门板。右边同样的过程。装好试音,中低音明显改善,由于手机录不出效果,也就不上视频了。高音还是用的电容分频,过几天把分频器拆下的高音部分单独连到高音上,到时再试试效果。(高音部分待续)

楼主:
高音篇:

高音部分的改装相比低音部分就简单多了,只需拆下A柱内饰板,拆A柱比拆门板容易。

首先把原先拆下的分频器上的高音部分元件重新组合焊在一块PCB上。

说明一下,这个线圈我是改造过的,加绕了一部分。因原先电感量太低,和5.6uF的分频电容谐振都快6千赫了。

加绕到350uH,谐振到3.6千赫左右。并且把那个和线圈串联的1Ω电阻也去掉了。

拆驾驶位A柱。

首先扒掉这边的胶条,因为胶条扣压着A柱内饰板。

然后从上部往里拉A柱内饰板,共两个卡口,全拉出来。

之后上提,把底部塞入中控台部分的拉出来就OK了,拔掉高音喇叭插头线,取下A柱内饰板。

说明一下,这个高音头我以前换过,就是N年前本坛买的所谓“哈曼卡顿”高音头。虽然高仿,但比原车效果强,这次喇叭就不动了。左边就是现在用的,右边是原车拆下来的。

然后还是粘贴大法,分频器底部还是涂那种很稠的704,边上用热熔胶固定。拆掉原插孔和喇叭的连线和电容,把插孔脚连到分频器输入,输出接高音。注意高音头极性,和低音有说同向,有说反向,必要的话可以试试怎么效果好就怎么接。

贴点吸音棉吧。本来想买了给低音车门上用的,拆开看原厂有贴的,就没再贴。

然后就是复原了,和拆相反,首先塞入底部,然后拍进卡口就行了。右边的高音同样的过程,不再赘述。至于效果,肯定明显改善,改装完成!!

全剧终

网友:
这动手能力 杠杠的

网友:
再试试效果

网友A:
汽车振动就不会停止的,重点的东西怕是不能粘的吧,除非很轻,觉得上螺丝最保险了

网友B:
不改功放很难出效果,我折腾过两辆车了。

网友:
我买了个奥迪a4的功放低音*2 立体声*1,原装的低音喇叭是双音圈的,就是双输入。可惜没有一起买。我的是S1,个人觉得音质还好,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振动就不会停止的,重点的东西怕是不能粘的吧,除非很轻,觉得上螺丝最保险了 ...

用的3M加704,应该没事,感觉704比3M不干胶保险,行车记录仪一般都是3M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改功放很难出效果,我折腾过两辆车了。

可以,最起码感觉低音沉了,有胸口有感觉了,人声清晰了。原先的人声像捏个着鼻子。

网友:
我是木耳朵,就不折腾了

网友:
换喇叭是改变效果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分频器上的蓝色音频电容看着很爽

网友:
楼主厉害了~我车门里面掉了一张卡片我都不敢拆了捡

网友:
动手能力强,改装加隔音,一次可以完成两样活。赞。

网友:
再换个好的功放,效果会大增

网友:
细致到位,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很能折腾的嘛,这开车听着音响会不会出事啊

网友:
比较合适的分频器一般少用电阻,你这种情况没机器测试最好直接用耳朵试试,辛辛苦苦装个分频器也不一定比串个电容强

网友:
换上去的低音喇叭是橡皮边还是泡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