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28w欧普日光灯电子整流器,板号OP-YZ(28-38)W-Z-01

楼主(2022-10-12):
家里的2d欧普日光灯,开灯一会就熄灭了。拆开看看,做工比其他牌子的好一点。

生产日期

参考网上搜到的电路图,找出可能有问题的两个m7,一起换掉,故障消失。换下的二极管测量阻值也没问题,可能时间久稳定性不好了。

板子型号

参考的电路图,在此感谢网友!

电路多少有点不同,对应二极管的位置。

网友:
以前的整流器做工是不错。和现在是没法比啊。

网友A:
看第11张图像是虚焊了。

网友:
早期欧普的镇流器,看着简陋,质量很好。
后来你图纸上这些,滥用4007贴片,看着上档次,其实电路不稳定,可靠性不佳
也许是被研发的做了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第11张图像是虚焊了。

拍照视觉错位的原因,实际没有虚焊。

网友:
早期欧普的镇流器质量很好

网友:
欧普的价格对得起做工,比同价格质量好,我家从螺旋管到LED都是欧普.

网友:
用料倒是实在,该退伍了,用IeD灯,省电。

网友:
现在已经是LED的天下了

网友:
用了那么多二极管,好像不要钱似的

网友:
这个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欧普在家用级别里还是算良心的

网友:
这个位置可用UF4007

网友:
电路设计的可靠性还要提高啊,总是被小元件耽误。

网友:
这货可以淘汰了。上LED。

网友:
原装电源价格也很高。

网友:
kan看不懂电路,有没有老哥对着电路再开一贴,详细描述一下工作过程

网友:
正好可以改LED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