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杂牌ASM1153E易驱线

楼主(2022-10-12):
大家看看做工怎么样吧,24块包邮带电源,ASM1153E的主控,固件程序是141126A1EE01,硬盘接口那里的中间有3根触点没焊接,看绿联的有焊接,不知有何区别,如何备份固件,能否刷最牛逼的绿联固件呢?大佬指点下下啊。

网友:
这种易驱线要选一个靠谱的电源。

网友A:
自己12V加个电容吧

网友:
也有一个,没拆过。外接3.5硬盘跑迅雷,

网友:
芯片好就行,都是大同小异的

网友:
最好弄个外壳保护一下

网友B:
芯片不一样,固件肯定是不一样

网友:
都是大同小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12V加个电容吧

加在哪个位置?12V接口那里并联吗,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不一样,固件肯定是不一样

一样都是ASM1153E

网友C:
我还有个绿联的,绿联的有哪么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个绿联的,绿联的有哪么好么?

做工可以

网友:
空脚是3.3V供电,一般不用!

网友:
12v直通到硬盘 省了dc-dc保护 插错电源就boom

网友:
既然便宜就省呗。能用就行。

网友:
看了看.我的是MA6116A,比你的更差劲

网友:
真3.0也行了

网友:
不同的固件影响大?

网友:
1153e还是比较稳的,有一条绿联的易驱线,还有个硬盘盒,其他那些经常断流什么的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