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地上踢到神秘的白盒子,P股连着一条尾巴,暴力拆解

楼主(2022-10-12):
地上踢到神秘的白盒子,P股连着一条尾巴:

经过大自然的滋润,白色的外壳成为了牙黄色:

有一根生锈的钢钉,附带了破伤风魔法伤害:

作为坛子的一员,见到每一个LJ都不会放过,必然会补上一JIO:

露出内部,粗犷的元器件布局,像是高频模拟电路?

先给板子来个特写吧!
上半身:

下半身:

板子过于重口味,放弃文拆,只好武拆,一JIO下去,塑料骨架应声破裂,露出板子反面:

两块碎片拼接成完整的板子反面,线路采用大面积覆铜的岛形布线,输入端是2条普通导线,输出为同轴线:

图中的四脚黑色器件是晶体管,用于射频信号的放大,以前的001电视天线中也可以看到。由于工作频率高,采用了这种少见的四脚封装以减小管脚分布电容(电感):

还有一颗,三脚的:

焊盘特写:

唯一的插件晶体管,上面的文字标记是:
ksp10
-029

网友:
收香港电视用的天线放大器

网友:
这玩意不是卫星锅吧,是鱼骨天线吧,好像叫这个,家里之前的电视都是靠这个收看别的台,还需要调整位置方向的

网友:
这个是模拟电视天线放大器,很好用的东西,效果很不错,这个还带电机调整方向!比那个什么001天线好用多了

网友:
电视信号放大器

网友:
我们这很早以前就没啥卫星锅了,所以没见过这东西啊

网友:
玩手机的人多了,电视都没有人看了,更没有人买锅了

网友:
早年电视天线001的放大器,当年都挺贵的。

网友:
很早的电视天线……不是卫星锅,卫星锅不用这个

网友:
洞洞妖洞洞妖,我是洞洞三,收到请回答,难道都是洞洞后,没听说过洞洞妖天线?90年代末,卖得挺火

网友:
这应该是N年前流行的电视天线信号放大器

网友:
楼上说的对,1应该是N年前流行的电视天线信号放大器

网友:
很普通的电视信号放大器

网友:
看那一堆大圈小圈的就感觉应该是通信用的,但用在哪里的不清楚。看楼上各位老大回复才知道

网友:
早期的电视室外电线放大器,

网友:
现在都用不上了

网友:
电视王天线的信号放大器

网友:
开路电视信号天线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