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恒流可调模块烧了,怎么搞?

楼主(2022-10-12):
上星期给动力电池充电的时候不小心正负极接反了一下,顿时一股黑烟弥漫,电源烧了。拆开就看到两个原件有明显问题,从一个废板子上找了一个电感2R2和一个二极管M7换上,还是毛病。现在的情况是输入正常,输出电流电压参数能调,没有实际电压电流,假的。在此请坛里维修达人指教一二。先在此谢过了

网友A:
从供电芯片一点点查呗,运气好的话只是供电芯片坏也说不定

网友:
我也坏过一次 换Q4 Q5Q6 FP5138

网友B:
这玩意,马云家应该还有,不是绝版

网友C:
不是那种死贵的睿登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马云家应该还有,不是绝版

要是几块钱能搞好,谁乐意花五十来块买新的,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那种死贵的睿登就好

也幸好不是死贵的睿登。

网友:
把线路理出来,慢慢修吧,终会修好的

网友(2023-09-17):
同样的问题,请问你修好了吗?换了什么东西?

网友:
电流取样电阻肯定挂了,先换了再试。

网友(2024-05-15):
均无下文了!!!

网友:
输出的检流电阻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供电芯片一点点查呗,运气好的话只是供电芯片坏也说不定

能设置电压电流,供电芯片应该没坏,重点查输出端相关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