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ATX电源检测时的儗惑

楼主(2022-10-12):
从旧电脑上撤下来的电源,型号是长城电源,智能网星二代,好的,想把它的电路数据测量下来保存,以便今后维修作参考,在测试中发现奇巧,AZ7500的12脚供电端,待机电压是13V,开机电压却上升到23V,其供电线路与其它型号线路并无多大区别,只是在电源的+12V输出上,通过一个二极管连接到7500的12脚,待机时辅助电源供IC的电压13V应是正常,而此时没开机,主机没电压输出,开机后各路输出电压正常,输出+12V电压正常,通过二极管正向传输,二极管本身还有压降,电压应降低才对,整么电压反而增加了呢?                                                                     再有,在整机测试时怕烧管,在交流进线串了个60W灯泡,测各路空载电压也都正常,准备一个车用大灯(90W)测量其负载能力,哪知刚一接触灯泡,交流所串那灯突然大亮,而车用灯没亮,主机却停机了,拦到主机短路了,没冒烟没放炮,我还是认为主机应是好的,试作开机,风扇转了,主机是好的,取消交流所串灯泡开机正常,再接车用灯泡,灯亮了,主机工作正常。             这些现象让我懝惑,恳请高手解惑。

网友:
串60W的灯泡小了点,不能带载是正常的

网友A:
如果电源没事,别动不动串啥灯泡,你又买不着150-200W的。灯泡的冷阻热阻是非线性的,负载一重它先亮了,俩人抬东西,一个卖力气抬,一个偷懒去吃饭了,那能抬起来吗?
记得在咸鱼卖个好的27V几百瓦的电源,本来测试好的,没毛病,买家收到后,非说串个灯泡戴不了负载,贼亮,说是坏的,我这个气,我说,你直接接220试试,他不敢,我说,你大胆试,烧了算我的,结果,也就没什么结果了,直接确认,串灯泡是修电源的保护措施之一,但是不是哪都能用的,本身没毛病,串灯泡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源没事,别动不动串啥灯泡,你又买不着150-200W的。灯泡的冷阻热阻是非线性的,负载一重它先亮了,俩 ...

大功率灯泡好找的,没事废品站溜溜,浴室拆下来的那种浴霸,就有四个大灯泡,都不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源没事,别动不动串啥灯泡,你又买不着150-200W的。灯泡的冷阻热阻是非线性的,负载一重它先亮了,俩 ...

最近咋不见先生发表文章了,我们都看上瘾了

网友:
串灯泡只能是测试时试一下有无大短路,大功率的电源串灯泡都是无法正常工作的,小功率的可以工作但是无法带动负载。

网友(2022-12-11):
AZ7500的12脚供电端,待机电压是13V,开机电压却上升到23V,
以前也没注意这点,老师傅一说,倒是突然明白了。

辅助电源是13V,开机后,主变压器的12V绕组输出的是20多V的脉冲方波,
整流滤波出来就是20多V,供给芯片及推动变压器。
这个20多V的脉冲方波经次极的大扼流圈和电容滤波,输出主12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