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分享小米温湿度计2 LYWSD03MMC改造成LIR2032可充锂电池

楼主(2022-10-12):
1、由于之前玩LYWS03MMC刷机接入homeassistant,使用第三方开源固件,耗电比较快,CR2032没多久就没电了,于是就有了改充电锂电池的想法;
    刷机开源链接(含小米原版恢复固件) https://github.com/pvvx/ATC_MiThermometer
    在线OTA 链接  https://pvvx.github.io/ATC_MiThermometer/TelinkOTA.html
2、改锂电池,原来计划直接买蓝牙耳机的电池包,20~50mAH的小电池包,配合我之前分享的最小TYPE-C充电模块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5415-1-1.html),挖孔内置的,但是后来搜索了解到有一种神奇的电池LIR2032可以替代CR2032,唯一缺点是电压有点高,满电4.2V,于是有了本次改造;

3、将LIR2032直接装入温度计,发现显示重影了,搜索有经验的人说是电压过高导致,需要降压;

4、小米温湿度计2拆解全家福:

5、将电池弹片的正极PCB线路与电容C24脚割断,刮出铜箔,给电池正极弹片到C24脚的铜箔之间割断,增加一个二极管A7(1N4007W) (也可以用1N4148 /T4之类的替代)

6、正极焊接完成后效果:

7、分享板子正面芯片高清无码图:

8、装回整机效果

9、用自制最小type-C锂电池充电器充电效果(快充满了,电流很小)

网友:
好像还有重影,应该加两个二极管。

网友:
还第一次见这种锂电池

网友A:
用这么大的电流充纽扣电池? 不怕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么大的电流充纽扣电池? 不怕呲了?

哈哈,被你发现了,我还没研究到底要多大电流充电,印象中好像是建议1C充电,我查下这个电池容量好像约
标称容量为35mAh,用35mA充电估计问题不大,我调整下充电电流的电阻试试。

网友B:
更新一下ha。好像可以直接连原固件了

网友C:
我买过这个,一个充电器加一个电池,6块5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新一下ha。好像可以直接连原固件了

这个可以有,你说的是用esphome直接连温湿度计了?记得比较麻烦,需要获取秘钥toke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过这个,一个充电器加一个电池,6块5包邮

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过这个,一个充电器加一个电池,6块5包邮

够便宜,充电口接口也方便,自己DIY确实不划算了呢,也就获得纯粹的DIY的乐趣了

网友:
7L这款真的挺好的,也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有,你说的是用esphome直接连温湿度计了?记得比较麻烦,需要获取秘钥token ...

直接小米的addon。我的树莓派带的蓝牙,自动连米家青萍那个

网友D:
然而现实是用不了两个月甚至一个月就没电了还要充电.原因?你猜,我不说

网友(2024-04-02):
引用 网友D:
然而现实是用不了两个月甚至一个月就没电了还要充电.原因?你猜,我不说

电芯太垃圾,自放电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