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制微波炉的主控电路板,替换原电路板成功

楼主(2022-10-12):
这台微波炉是2007年买的,一直很少用,最近想用,发现坏了,
检查发现是电路板线路霉烂了,拆开时还把触摸面板也拆烂了。  去TB搜索,板和触摸面板大概要60元。  因为这微波炉少用,想不修而卖垃圾。  但检查发现微波管和转盘都是好的。丢了可惜。
于是想自制电路板修复------实际自制电路板的成本高很多.

经过数天的折腾,今晚总算修好了,
稳定性要使用一段时间才清楚。

操作比原面板简单易用,

调时间用的是EC11编码开关。1 — 59分钟。

火调节 有3档。 第一个数码管用 一,二,三  显示。

那个功能程序键的作用是:先大火加热10分钟,跟着小火再煮n分钟, 这个n 默认是10,可以调节增加。 也就是按下这个键,显示是20分钟,其中前10分钟是大火。
可以用于烤鸡。

电路图里还有一个按键和指示灯,暂时未想再增加功能,备用。
5V电源模块是手机充电头拆出

网友A:
有个微波炉控制板坏了,改为机械控制,改造难度不大,并且使用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微波炉控制板坏了,改为机械控制,改造难度不大,并且使用简单方便。 ...

当时我也想改机械旋扭,整套才20元包邮。  但怕那个面板框装不下,所以没买。

网友:
厉害!符合本坛DIY精神。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会编程会改装
如果把数码管改为LCD显示的那就高大上了

网友:
会编程就是好,想要什么功能就有什么功能

网友:
这示波器十分有年代感。我总觉得这种模拟示波器显示的图形比数字的美观

网友:
高手!就是字体拉胯了我的同学中有好多个成绩很好字却写的不咋地的,很怪!估计心思都花学习上了,字就随意了。

网友:
真是高手。最近接触电脑版微波炉比较多,美的微波炉选好时间后不用按开始键,2秒后自动运行,格兰仕的必须按开始键,美的的比较人性化

网友:
不错高手在数码之家。

网友:
高手,能折腾

网友:
我猜这个工钱能买一个新的微波炉

网友:
恭喜修复成功

网友:
梁百万家摆个这样的微波炉?有些不中看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再配个3d打印机和加工中心 可以自己造产品了 厉害

网友:
前几年买了个格兰仕的电脑板才1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