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带千网卡Z8350主板的资料

楼主(2022-10-12):
近期闲鱼搞了块Z8350低功耗主板,带千兆网卡,在广告机上面拆下来的,但是比较可惜原生没有usb3.0接口,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有这个主板的资料或者指导下看下有没有3.0接口的预留线可以弄出来,有了3.0,这个主板的可玩性就多很多了

网友A:
USB3.0不是刚需

怎么把这块主板用起来,用好
才是你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3.0不是刚需

怎么把这块主板用起来,用好

我想用来装linux,外接硬盘用作小型服务器,但是用USB2.0速度有点慢,有了3.0外接的东西就多很多了

网友B:
主板好像集成内存硬盘了啊   看没有什么接口出来啊

网友C:
这种板子我记得好像原生不带sat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好像集成内存硬盘了啊   看没有什么接口出来啊

内置4G内存64G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子我记得好像原生不带sata的

不带,但是这个CPU本身支持usb3.0

网友:
不带sata这折腾成本可不低,挂盘还是sata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带,但是这个CPU本身支持usb3.0

你看下那个单独模块是走usb 还是走pci-e的   pci-e可以接别的接口 ,usb就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带,但是这个CPU本身支持usb3.0

我同意8搂的观点,原来也和你这个一样折腾过,后来发现实在不方便,放弃了上nas了,现在准备找时间在搞个便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那个单独模块是走usb 还是走pci-e的   pci-e可以接别的接口 ,usb就算了
...

PCIE用来接网卡了,只有一条pcie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同意8搂的观点,原来也和你这个一样折腾过,后来发现实在不方便,放弃了上nas了,现在准备找时间在搞个 ...

有3.0接口不至于不方便吧,类似星际魔盒转了两个sata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用来装linux,外接硬盘用作小型服务器,但是用USB2.0速度有点慢,有了3.0外接的东西就多很多了
...

这个主板我之前有,侧边有一个USB3.0接口的就是那个白色的座子引了去的

网友:
侧边的接口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942-1-1.html
我的M币怎么 负的96了,晕,我自己都看不了我那个帖子了

楼主:
感谢老铁,不知道有没有3.0接口板子的高清图

网友:
11楼说得对,我印象中z8350只要一条pcie,要么usb3要么网卡。带宽就那么点儿,你就算借个pcie的桥出来,速度也不会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老铁,不知道有没有3.0接口板子的高清图

没有了,我那机器被我卖了,那排线,好像就是直通线,USB3.0三组数据线,加电源地,另外一个口用不上,音频不用管,USB3.0速度很快,读很快,写一会快,一会慢,可能和网口共用PCIE的原因,分开时间段,从网络写入,一会78十兆一会为0,重复,读就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了,我那机器被我卖了,那排线,好像就是直通线,USB3.0三组数据线,加电源地,另外一个口用不上,音 ...

请问有没有印象usb3.0接口附近有没有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