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上的PRT接口是什么用途?

楼主(2022-10-12):
电脑主板上有一排插针,13对,中间有一个空位,实际上就是25针,标注有PRT字样,请问大虾这是啥子接口?

网友:
并行口 早先接打印机

网友:
有可能 打印机并口,它也是25针的

网友:
一张照片就能把问题说清楚了,唉

网友:
LPT并口,通常用于连接打印机

网友A:
PRT就是英文PRINT的缩写,就是打印,我这半吊子英文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T就是英文PRINT的缩写,就是打印,我这半吊子英文都知道

一般打印接口(并口)是LPT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T就是英文PRINT的缩写,就是打印,我这半吊子英文都知道

LPT延长线,那个空针位是在端头,而这个PRT的空针位是在中间,不敢乱插啊,怕烧了主板!

网友:
新主板上没这个了

网友B:
楼主少发张图,主板大部分标的是“LPT”25针的并口,PRT就是英文print(打印)的缩写吧。

网友:
现在人DOS都不学了,想起当年一个“TYPE file >LPT”的命令就可以实现直接打印机输出,不用驱动不用编辑软件。Win10下仍然保留了PowerShell,如果接上针打,还是可以照样实现最原始的命令行打印机输出功能

网友:
买个挡板就可以使用老式的打印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少发张图,主板大部分标的是“LPT”25针的并口,PRT就是英文print(打印)的缩写吧。 ...

这是主板上的接口照片,空针脚位置在中间。

这是主板上的接口照片,空针脚位置在中间。

这是LPT延长线,在原来主板上那个空的针脚位置在端头。

这是LPT延长线,在原来主板上那个空的针脚位置在端头。

所以我不敢把LPT延长线插在这个主板的PRT接口上,怕烧主板。

网友:
请先说明这是什么机器的主板?型号?
是否去官网找过主板说明书?
有些厂家喜欢把插针改成特殊排列,比如联想。

另外,要注意提问的方式,要尽量详细。不要只给看一片叶子,要告诉我们是一颗怎样的树!

网友:
现在主板的lpt和com一般都是只有针了,自己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