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汽车GPS屏蔽器拆机图

楼主(2022-10-12):
汽车GPS屏蔽器,大概原理就是12v转5v,之后NE555芯片产生锯齿信号三极管放大信号,经过压控振荡器产生强烈干扰信号之后,后极信号再次放大出干扰的1500MHZ的信号产生干扰。

网友:
这样的话,对导航有没有干扰呢

网友:
这个真有作用吗

网友:
它这应该是屏蔽的定位那种吧,不应该是导航

网友:
反定位,这是要做坏事呀,

网友:
这个功率多大?

网友A:
这么简单?555产生方波?

网友:
压制干扰,够强就行

网友:
买抵押车专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555产生方波?

锯齿波调制振荡器

网友:
屏蔽gps,???这个是什么意思和作用?

网友:
简单粗暴的干扰器,大部分无线干扰器都是相同原理

网友:
影响别人就不好了

网友:
不能对所有定位都有效吧

网友:
看来能干扰很多定位系统。。。

网友:
这个会不会干扰别的

网友:
肯定会干扰别的设备,全频段阻塞

网友B:
距离有限,杀伤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距离有限,杀伤不大

对最多10m有效范围

网友:
那个信号芯片都是用日本拆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