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感觉STC命名系列好乱呀。。。

楼主(2022-10-12):
上次接触还是15系列,没想到现在8系列、16系列、32系列都出来了
了解了下8系列,有STC8A ,STC8H,STC8G等等
乍一听,哇 A应该是最好的吧? 实际是不是,而规格书里的描述更是模糊,让人实在是分不清他们的定位呀~~

我甚至看不出哪一款是最强的,哈哈
是A系列? 嗯字母表第一个字母有排面,应该是最牛的吧欸?
H---》高   好像也是很厉害的款式呀~~
G--》Good  将错就错,什么鬼~~ 简单易学。。难道其他的不简单易学嘛~?嗨呀,我真的醉了~~

网友:
能把所有同系列的芯片的datasheet做在一个PDF里搞了上千页的公司会正经吗?
反正有选型手册,按自己需要的选就行了,用法基本都一样,也就规格有点区别而已

网友A:
STC8F:最基础的STC8,拥有最基本的8051外设——定时器、串口、外部中断。还多了SPI、IIC和比较器。
STC8C就是在STC8F的基础上增加了PCA外设(能实现输入捕获CCP和脉宽调制输出PWM)功能。所以可以认为是CCP的C。
STC8A:A就是ADC的A。这是STC8系列第一个有12位ADC的。同时最重要的是多了额外的Vref引脚,使得ADC应用更加专业。简单来说STC8F+ADC+PCA+PWM=STC8A。然而最新的STC8A8K64D4还多了DMA、8080和IO中断。
STC8G:所谓的“错版”,其实就是旧版STC8C打错成STC8G。STC8G比较杂,建议用8G前看看手册确认。在8脚封装里和STC8F差不多。在48脚封装里多了45路PWM,可以说48脚的STC8G=STC8A弱化ADC加强PWM版本。
STC8H:这个版本的型号更加多,但最显著的特点就是PWM进行了升级,有些还加了硬件USB。可以说STC8H=STC8A+升级PWM+USB。
STC8C(新版):STC8F的升级版,增加了IO中断。

后缀
nKmm:一般指Xdata区大小和flash。STC8F2K32就是2048字节的xdata+32K的flash。
Sn:串口数量,STC8F2K64S2就是两个串口。STC8A8K64S4就是4个串口。没有S的通常是一个串口。
Dn:D主要指DMA,但目前只有一个型号带D,就是STC8A8K64D4。D4的4还是4个串口的4。
An:ADC的位数。STC8A8K64S4A12是指12位。STC8G1K08A是指10位。有些有ADC却没有带A的需要看手册了解。
T:指触摸功能。
U:指硬件USB功能。
R:指RTC功能。

网友B:
可以在STC的ISP下载软件上面筛选进行选型,方便实用。ISP下载软件上还可以资料下载,还是很全面,用得比较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C8F:最基础的STC8,拥有最基本的8051外设——定时器、串口、外部中断。还多了SPI、IIC和比较器。
STC8C ...

老哥说的简单明了啊

网友:
最快的选型,解决方法就是找他们官方销售直接问符合你要求的,用的人最多的,最稳定的,最便宜的,就ok,官方销售联系方式在资料页眉页脚,0513-55012928  前台会给你转销售给你解决,社恐就直接电话问个QQ或者微信号直接聊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STC的ISP下载软件上面筛选进行选型,方便实用。ISP下载软件上还可以资料下载,还是很全面,用得比较 ...

这个上面选出来的型号有些不是稳定供货的还是要找他们官方销售再最终确认一下比较好

网友:
老哥说的简单明了啊

网友(2022-12-06):
我甚至看不出哪一款是最强的,越说越糊涂了

网友:
之前有玩过一款STC,串口折腾半天也无法下载程序,后来搁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