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众仪ZT219突然关机后开机故障

楼主(2022-10-13):
众仪ZT219用得好好的突然关机,再开机显示ERRE并提示电量不足,然后瞬间关机。电池一直是一个充电14500锂电池加一个占位桶串联,用了10个月了,电量正常。
买来后按坛友的文章把C12(27nf)换成了1nf,电路板也按网友说的改了一下线路,使电阻当可以瞬间归零。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978
改了后使用一直正常。

楼主:
视频上传后查看要M币,做成gif又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上传后查看要M币,做成gif又不动。

你的.gif没转换好,.MP4格式上传后要插入文章中

网友:
做工一言难尽呀

楼主:
今天寄回厂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寄回厂家了。

你不是说 “改了后使用一直正常”,怎么寄回厂家了?

我的219也是在档位转换时(大约是直流电压档与电阻档之间转换),经常出问题。现象为:熄屏后瞬间又重显,有时甚至报错,需要断电后才能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 “改了后使用一直正常”,怎么寄回厂家了?

我的219也是在档位转换时(大约是直流电压档与电阻 ...

使用10个月一直正常,然后那天使用中途(开机但未测量)时突然关机。再开机就就显示“erre”然后就关机了。自己无法维修就返厂维修了。厂家没有收维修费,免费更换了一个以前损坏的200ma保险管。

网友B:
看上去,貌似单片机的程序有问题,关机瞬间,内部的程序有丢失数据,导致无法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貌似单片机的程序有问题,关机瞬间,内部的程序有丢失数据,导致无法开机。 ...

应该是吧。我看那个24c焊过。估计是拆下来重新编程了。

网友:
太可怕了,这个ZT219

网友:
正常,0660很容易掉固件

网友:
24CXX不保存固件,仅保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