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LKER蓝牙音箱外接机顶盒 改成音箱自动开机

楼主(2022-10-13):
蓝牙音箱需要按键开机,接机顶盒看电影就多了开音箱的麻烦。改造拆机。

楼主:
这是控制开机的mos管,上面ic是电源芯片。mos导通,电源ic通电工作。

楼主:
mos管又由上面的三极管控制。三极管导通,mos管g脚接地,就开机了。

楼主:
方案就是在mos管g脚接出一个接地的线路。图片中就只需要一根线,其余的线后来不需要的。把g脚线接到usb充电的数据触点。

楼主:
哪一条控制线路的另一段就是接usb线,引到机顶盒,有机顶盒通电后led灯的信号来给mos的g脚导通接地。led的电接光藕,光藕作为开关。光藕电压要控制在0.9-1.4v之间,所以中间加个1k电阻,这些可以挤在usb母口里,线从机顶盒av口出来。

楼主:
注意,不能用机顶盒的usb电源来代替音箱电池,会带来底噪。机顶盒是新买的,60元,移动的2/16G性价比很高。改造后蓝牙音箱其他功能不受影响。

网友:
又是学习了的一天

网友:
认真拜读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改造好麻烦,学习了,等我再学学我就可以给我的7寸电视改装了

网友:
好像看明白了画个简图呗

网友:
画个图就明白啦……

网友:
懂电子知识 真是方便

网友:
这个应用场景有限啊,一般机顶盒HDMI接电视,电视的喇叭不行的话,从电视接蓝牙功放,楼主这个单声道小音箱,看电影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