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盒子,严重卡顿,求教

楼主(2022-10-13):
斐讯t1盒子,严重卡顿,刷机三次。都成功,能进系统,但是基本不能操作。机顶盒开机后,不会死机。但也操作都难。插上鼠标。连移动鼠标都卡。不知道是  cpu    内存   还是emmc的问题。请有经验的师傅。判断一下。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两个相同的盒子。用双usb线。连接电脑。正常那台。需要短接。才能被电脑发现。这台有问题的。不用短接都能被发现。万能表测量短接点。又没有短路……

网友:
我有个盒子也这样,非常卡,我认为是运存坏了,

网友:
内存或者EMMC

网友:
EMMC 扩容升级128GB

网友:
EMMC的概率很大

网友:
内存坏了吧?测试一下

楼主(2022-11-27):
拆下来的EMMC弄丢了  全网都看了一下没有T1的EMMC备份,只有N1的   请问N1和T1分区  是不是一样的 可以直接写N1的备份进EMMC后,再用T1的固件刷机吗?

楼主:
或者哪位老哥有   能否发我一份qq   373313513@qq.com  谢谢  不胜感激

网友:
三台T1从来不刷任何固件,好用流畅的一笔。超强硬件配置,至今未过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哪位老哥有   能否发我一份qq     谢谢  不胜感激

直接刷机就好,不用备份

网友:
大概率是EMM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