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偏瘫的信号发生器

楼主(2022-10-13):
占比调节旋钮失效,怎么调节都是极小或者极大的占比,而且
还改变了频率值,调节占比频率跟着变化,,正常频率应该不变才对
,所以应该不是旋钮电位器自身的问题吧
,不知什么原因,其他倒是没什么毛病

正弦波成了这样子了

可以测输入频率

网友A:
你的示波器有问题,寄过来俺给你修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示波器有问题,寄过来俺给你修修

哈哈,二师兄,我差20块钱快递费,麻烦你先微信转给我,然后我就给你寄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二师兄,我差20块钱快递费,麻烦你先微信转给我,然后我就给你寄去 ...

要啥快递费嘛,邮费到付发过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啥快递费嘛,邮费到付发过来就行了

哈哈,到付邮资太贵,我不能坑坛友啊

网友:
俩人都很聪明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二师兄,我差20块钱快递费,麻烦你先微信转给我,然后我就给你寄去 ...

可以顺丰到付

网友:
搬砖3块,,到付

楼主:
哈哈,就是这个办法

网友C:
现在的人都太奸了,当然,别人搞维修是为了生存,收取维修费是必然的,但也有个别的手太重,维修费都快到产品价了,我还修个啥

网友:
建伍牌,日本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人都太奸了,当然,别人搞维修是为了生存,收取维修费是必然的,但也有个别的手太重,维修费都快到产 ...

正常,不是刚有的这表40万,可以买你一条命吗,一条命就40万,上医院治病可能还不止40万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到付邮资太贵,我不能坑坛友啊

可以坑坑坛友

楼主:
哈哈,可以先从您开始吗

网友D:
那个信号发生器应该是电位器调节的,很可能是038芯片。大概率是电位器老化,可以先量电阻看看,有问题的话加点油看看能不能改善,如果有效可以考虑换电位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可以先从您开始吗

我修理从来不用发生器和示波器,没文化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信号发生器应该是电位器调节的,很可能是038芯片。大概率是电位器老化,可以先量电阻看看,有问题的话 ...

但是转动电位器,频率跟着变化,似乎电位器没问题啊,只不过变化的不是占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修理从来不用发生器和示波器,没文化没办法

哈哈,管你修不修,我坑的是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转动电位器,频率跟着变化,似乎电位器没问题啊,只不过变化的不是占比 ...

先量一下看看吧,顺便看看里面什么方案的,再猜可能原因。
038的话看看电位器两端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管你修不修,我坑的是钱

那就到付,我再拒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