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鼠标微动的修理,非常简单

楼主(2022-10-13):
前边就不说了,步骤大家都会。

从这里开始

用合适的工具挑开微动两头的卡子,我用的是11号手术刀片

然后就是这样的了

裁一条5mm宽度的纸条,普通打印纸就行,从动触片下边穿过去

就是这样的

小点力按住动触片,拉动纸条,不用多,一个来回就好。

现在把动触片整形一下,装回微动按钮和盖子,再把鼠标装起来就可以收工了。

网友:
哈哈,没有一张小纸条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
其实喷点WD40也行。

网友:
还可以不动烙铁维修

网友:
学习到了,谢谢大佬

网友:
居然是这么简易的维修办法,学习了

网友:
欧姆龙的微动开关值得一修。

网友:
感谢分享。我以前的鼠标,中间滚轮不好用,可以找出来,尝试修理下。

网友:
这才是研究的明白的,哈哈。

网友:
用砂纸不是更好吗?

网友:
效果 一般,可以坚持一段时间,这个处理一般用于不严重的氧化,氧化严重需要用除锈剂,如果更严重,只能换微动。

网友:
还能这样修啊,我那个鼠标是直接换微动

网友:
这厉害了,能管用多久,我都是换微动

网友:
以前都是拆下来刮一下,后来觉得原配的确实不咋地,换了不少

网友:
专门找了几个钢丝光栅的罗技鼠标,滚轮不会坏,按键坏了就换微动

网友:
焊下来更容易拆开

网友:
这样修理一下应该可以保用半年左右是可以的

网友:
直接更换微动开关吧

网友:
我,我不缺纸片,缺工具----一套手术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