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龙威LW-305E可调稳压电源能开机无输出维修记

楼主(2022-10-13):
最近在闲鱼捡了台稳压电源
型号是龙威LW-305E
里面是用开关电源的
最高输出32V 5A
卖家描述开机正常但是无输出

到手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外观看起来挺新的

风扇上灰尘不多,估计没怎么用

插电,开机,显示正常

按输出后果然没有输出,回读参数都是0

拆开看看

开关电源结构

前面板

后面几个大水泥电阻是用来放电的

以下是维修过程

测量输出端,没有短路(应该用电阻档测,我用了二极管档测也行)

测高压滤波电容,两个都有150V,正常

供电都正常,然后我就没头绪了,哈哈

忽然我注意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散热风扇一通电就开始转了
正常来说应该是温度高过多少度风扇才转,现在刚开机散热器压根温度就不高,那为啥风扇会转呢
我猜可能是温度检测部分故障导致电源误以为温度过高保护了
然后我仔细分析了下电路

然后根据PCB大概画出以下结构图

测量5.1V基准,不正常,有6V多

看来是5.1V基准电压出问题,导致风扇开机就转,也导致误输出超温保护信号
然后5.1V基准是TL431产生的,测了一下两个分压电阻正常,输入电压也有8V,那可能是TL431损坏了
把TL431更换掉

5.1V基准电压,输出正常了

重新试机

设定5V

输出5V

设定1A电流

输出1A电流

总结:
1.TL431损坏导致无输出
2.此款电源输出并联了好几个大功率水泥电阻,导致调最高电压的时候空载都有20多W(水泥电阻消耗掉了)
3.面板的编码器调节有点跳动,不知道是编码器问题还是程序没写好.
4.这款电源回读参数刷新速度太慢了,感觉是差不多1秒刷新一次
5.修好准备丢闲鱼卖了

再说两句,这个电源没有用DAC芯片,是用分立元件搭的DAC电路
74hC595+R2R DAC结构R2R DAC

搞定,完结撒花

网友:
可以凭本事捡漏,也想整一个

网友A:
为什么输出要并联电阻做负载,是电源设计有缺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输出要并联电阻做负载,是电源设计有缺陷吗?

最简单的做法,给输出电容放电
假设你先调30V输出,突然又想调5V输出,那如果没有这几个电阻,估计要过个几秒钟输出电压才能掉到5V,如果在这个时间内接入用电器就会烧掉,有这几个电阻加快放电速度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不错捡漏了,没有大毛病

网友:
看多了捡漏文,捡漏客会越来越多。

网友:
太牛了!这都能整明白!

网友:
好技术!赞一下!又是捡漏成功?价格几何?

网友:
手到病除,捡到宝了。

网友:
是个高手,这年头不多了

网友:
最简单的做法,给输出电容放电

网友:
好技术  是个高手

网友: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手艺真不错,凭技术捡漏,厉害

网友:
捡漏得需要技术,只有高手才能成功

网友B:
数字技术,选用的零部件泰拉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技术,选用的零部件泰拉跨

能用,我那好几个电源都是R2R做的DAC

网友C:
楼主维修思路挺清晰的,估计花了不少时候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维修思路挺清晰的,估计花了不少时候分析

花了两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