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遇到过VIVO手机抢信号,导致全部wifi断网的

楼主(2022-10-13):
单位里原本是一个有线路由,下挂一个h3c的胖ap,ap放在办公区顶上,只开2.4gwifi(5g穿墙能力太差,影响使用)这样生产区稍微远了点,还隔了一堵石膏板墙,信号不是很好,但是怪就怪在,每次信号不好的时候所有设备(包括手机,电脑)都会断网,不管它的话过一段时间会重新好起来,重启路由器或者重启ap也都会恢复。

开始的时候怀疑是ap的问题,正好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ap,就换了上去,发现毛病依旧,这种情况严重影响到生产区的一台电脑使用,然后就将老ap装在生产区,将两个ap之间使用wds连接,wds走5G信号,wifi走2.4G信号,生产区的电脑连接自己的ap。

办公区的设备还是时不时断网,然后怀疑是路由器的问题,将路由器拆开,换了2个电解电容,刚装回去信号非常好,以为问题找到了。

过了一段时间又不行了,这才意识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将笔记本放在办公区和生产区中间位置,分别连接两个ap进行测试,发现ping网关地址,生产ap一直很稳定在10ms以内(该ap信号先通过办公ap中转才到的网关),而办公ap都要几百上千ms,还经常超时,经询问得知,自从生产区电脑连接自己的ap后,一直很稳定。。。。。。

再经过询问得知,生产区还有两台手机连接在办公ap上,为了减小办公ap负荷,要求生产区两台手机,连接到自己的ap上,然后奇迹出现了。

办公区的ping值一下恢复到10以下,生产区的ping值也还差不多没有变化。

截止到目前为止,一切稳定,经查看,生产区的两台手机都是vivo,早就听说过vivo这些手机会抢信号,导致iphone不能用,但是没料到wifi信号它也抢,而且导致整个断网。

网友A:
这关vivo手机什么事情???
明明是AP太辣鸡导致的问题。你换个好点的AP或者路由器当AP不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关vivo手机什么事情???
明明是AP太辣鸡导致的问题。你换个好点的AP或者路由器当AP不就解决了 ...

H3C的WA4320,应该不算差的AP吧,至少企业级的。放在家里使用一年不用关机重启的,普通家用路由一个月不重启看看

网友:
mac 重复 arp 冲突 dhcp表太小  ap 未限制登陆数

网友:
我遇见过两次路由器出问题的,这两台路由器就是重置了也一样,只要连上主网,全公司网络全瘫痪。不管怎么整都这样,重置后一两天可以,之后就又这样了。一个小米的,一个网件的。

网友B:
两个无线AP会不会握手形成环路,拖死路由?

网友:
这种现象第一次听说,谢谢分享。

网友:
应该不是手机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H3C的WA4320,应该不算差的AP吧,至少企业级的。放在家里使用一年不用关机重启的,普通家用路由一个月不重 ...

企业级的就一定好?谁规定的?就算有规定有用吗?
你说家用路由器一个月不重启不行?那我家里的为嘛除了停电从来不重启?

你这种情况我遇到不止一两次了。几乎一模一样。找公司网管,网管说法和你一模一样,都说这是很贵的XX牌的企业级AP,肯定不是AP的问题。结果你猜我怎么解决的?我用我家里的普通家用路由器替换公司里所谓的企业级AP之后再也没出现这种问题,测试3天没问题,网管直接照着我同一个型号买,替换公司里所有原来的企业级AP之后再也没人投诉过wifi问题

网友C:
吞吐量大了,机器处理不来,就卡死了,
生产区就一台电脑和两台手机,相对负载小了很多

网友:
做策略,抢信号的直接踢出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企业级的就一定好?谁规定的?就算有规定有用吗?
你说家用路由器一个月不重启不行?那我家里的为嘛除了 ...

这个话还真让我无法反驳,经常有人说苹果的上万块的手机,信号不如千把块的安卓手机,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有一次我去了一个人非常多的场馆,所有苹果手机信号都很差,安卓完全没问题,那么你会说是苹果手机的问题呢,还是场馆信道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吞吐量大了,机器处理不来,就卡死了,
生产区就一台电脑和两台手机,相对负载小了很多 ...

不是,办公ap也就连接了10个设备,去掉两个vivo后,信号从基本不能用,一下子恢复到非常爽,我觉得就是这2个vivo的事情,这两个vivo在生产区,连接办公ap距离较远,于是就大量抢信号(不专业,大概就这个意思),然后拖死ap,这两vivo改到生产ap后,由于信号好,所以也很爽。

网友:
我怀疑是弱信号的问题,撸主在这两台手机连着AP的时候进去看一下状态就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无线AP会不会握手形成环路,拖死路由?

不是,一个ap的时候就这个问题,dhcp是在路由上做的,两个ap一个接有线,一个wds

网友:
弱踢阈值就是专门用来对付这种情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3C的WA4320,应该不算差的AP吧,至少企业级的。放在家里使用一年不用关机重启的,普通家用路由一个月不重 ...

家用路由器,还是挂着赚积分那种,目前网络使用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H3C的WA4320,应该不算差的AP吧,至少企业级的。放在家里使用一年不用关机重启的,普通家用路由一个月不重 ...

我家路由除非停电,从来没重启过,你这路由与AP要换啦。

网友:
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不过后来查了下还是AP问题,2.4G的机器挂多了就容易掉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办公ap也就连接了10个设备,去掉两个vivo后,信号从基本不能用,一下子恢复到非常爽,我觉得就是这 ...

你换个角度想想,vivo的手机销量那么高,为嘛别人没这样的问题?那两个用vivo手机的人在自己家里也用wifi的吧?为嘛他们自己家里没问题?

你这就是典型的AP带机量少造成的,才10个设备就不行了,也够垃圾的。我以前在公司遇到的那些好歹16个设备或者20个设备以上才会出现问题。这种带机量少的问题大概率是AP/路由器厂家故意设置的。路由器/AP硬件的带机量也有上限,但是远不止10个20个。举个例子,斐讯K1/K2这种老的掉渣的百兆时代的MT7620主控的路由器,2.4G无线带机量上限是100多个,我实际验证过的。所以你这个还是AP的问题,换掉这种垃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