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昌松电器DZ47直流断路器拆机 这TM和普通断路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10-13):
主体外观,说是直流B63

外观和DZ47一样

不是B63吗,800A的电流不跳闸,直流空开B型应该是6倍额定电流脱扣,这800多A的电流C63直流的12倍也够了

空心铆钉,非常好拆

和普通的DZ47简直一毛一样

灭弧挡板就是个破塑料片

这个灭弧栅直流电短路真的靠不住,这完全就是个交流空开

看双金属片的位置,和电磁铁的圈数,这个开关就是这个壳架最大电流了。反正我本人是绝对不用两圈电磁铁的63A断路器

开盖的情况下直接拿电焊机短路,空开跳闸。反正这根本就不是直流断路器

网友A:
空开的细软铜线和触点是电阻焊还是点焊呀!?

网友:
厂家只需要生产一个规格的产品就可以了
不同规格,区别只是印刷

网友:
我看电流是8754A啊!这玩意儿不懂,买来就用。

网友:
区别不是很大哈!

网友B:
看起来现在的空开断路器一点铜都没有了。

网友C:
直流和交流的区别在哪?

网友:
最近看拆的挺多,感觉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流和交流的区别在哪?

交流电50hz正弦波,电压会过0点,因此灭弧比较容易,而直流电不存在0电压点,电弧会一直持续,比较难灭弧,或者说无法快速灭弧,若用普通交流断路器,这不是说不能用于直流,临时替代也行,当然缺点就是分断短路电流的能力大大降低,通常小空开普遍是4000-6000A分断能力(也是灭弧能力),那么用于直流大电流短路时,电弧无法快速熄灭,就可能直接烧废分合闸触头,下次就无法可靠的合闸了,成了一次性空开。并且更大的短路电弧可能直接把空开炸开壳,电弧喷出来,引起电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现在的空开断路器一点铜都没有了。

铜都是有的,不可能用铁片,那空开两边螺丝压线的银白色金属是镀锌铜片,只是看厂家舍不舍得堆料用料了。你要买西门子,abb,施耐德,就可靠,或者国产四大天王(常熟,正泰,人民,德力西,排名要分先后)也可以。

网友D:
不是说2圈电磁铁的63A空开不好,800多A电流1ms时间也不够额,刚建立磁场,拉杆刚准备拉,还没拉动,就没电流了,那怎么拉嘛。一般ABCD指的是1秒钟动作的电流倍数,你要试试看通电1秒钟3-5倍的电流,看它会不会秒跳。实际上国内的空开,包括正泰人民德力西的,对于冲击电流和过载电流跳闸精度的把控一直都不咋地,反正短路会秒跳,只是可能会多两三倍电流才能秒跳,常熟的断路器要好一些,算是国内的老大哥了。

网友E:
交流的电磁铁好像匝数多一点,而且线直流的粗

网友:
DC120V以下用交流断路器没得啥问题,你看他把跑弧通道两侧加了隔板的,还是算加强了点。一般直流断路器电压等级上去后,会在两侧加永磁体来加速电弧运动,灭弧栅片会被设计成不规则形状,甚至更多数量的灭弧栅片,用来分隔冷却电弧。

网友:
区别就在灭弧罩上,直流没有过零,弧熄灭较交流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开的细软铜线和触点是电阻焊还是点焊呀!?

应该是压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2圈电磁铁的63A空开不好,800多A电流1ms时间也不够额,刚建立磁场,拉杆刚准备拉,还没拉动,就没电 ...

两圈电磁铁一般是那个空开壳架的最大电流,DZ47壳架的最大电流就是63A
反正我用点焊机戳ABB的C63是可以跳闸的,D63不能跳闸,C100的也不行。我觉得再怎么样B63也能跳吧,或者这根本就不是B63的
我这买这个空开就怕蓄电池短路起火的,这要是短路不跳闸那要命了,电池我也不敢短路
8块钱一个的空开无所谓了,我这刚买了良信的63A,说是63x12A脱扣,还没测试就已经装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交流的电磁铁好像匝数多一点,而且线直流的粗

DZ47的C63电磁铁都这样,包括正泰的NB6,NB7,德力西DZ47s,天正的TGB1
16A的和63A的结构肯定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开的细软铜线和触点是电阻焊还是点焊呀!?

不是电阻焊也不是点焊,是用的超声波焊接

网友:
B63与C63还是有区别滴,就是那个检测过载的热敏双金属片~在C63上是电线接在两端电流流过它,而B63的双金属片电线只接一端,电流并不流过~就是说电流不管多大都与双金属片无关~就是摆设。
显然这个空开只对通过2圈电磁铁的短路电流有跳闸反应,而对过载电流(超过63A?)无动作。
至于结构上还是沿用交流63A空开的模式,因为12-100v直流63A以下情况完全适用,不必去用直流断路器的模式(譬如设置磁力吹弧等复杂技术)。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空开的触点都太脆弱了,只适于偶尔跳闸或无载断电,不能用它当闸刀开关频繁通断负荷电流,不然触点很快烧噬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