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X拆解』升腾微型主机瘦客机拆机装系统

楼主(2022-10-13):
『X拆解』升腾微型主机瘦客机拆机装系统
托朋友拜托,帮忙看看这台主机是否有问题

一台微型电脑,之前收银用的,后置有3.0USB的接口

升腾的主机,大概上盖。

随机一个500G硬盘

3代笔记本内存

主板与风扇散热器

有两个msata的空位

另一片区域,空间挺大,芯片没有全部覆盖

网变空缺,补齐应该可以搞个双wan口

测试电池没电,换上

用12V3A的电源可以驱动,铭牌要求5A电源

开机出现正常效果

进bios,恢复默认

内存有了,CPU貌似可以,但是就是最高速不高,典型的水桶腰

进pe,分割硬盘

可以安装系统。。并且正式进入系统

看下系统,CPU频率不高,但是居然是4核心

鲁大师检测

后面用手上闲置的msata测试了一下,可以认出来,没有多余的网卡,无法测试是否支持无线

后面交付朋友自行解决固态与无线网卡问题。

网友A:
楼主精通修家电,也能修电脑,全面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精通修家电,也能修电脑,全面手啊。

就简单安装下系统。。修理谈不上,手上几个主板,都还搞不定哈哈。

网友:
12伏5a电源质量好的价格也不低。

网友:
就是系统坏了吗

网友:
a6 5200还不错

网友B:
那两个msata位其中一个应该是插无线网卡的

网友:
业务范围挺广,精通各种维修

网友:
小主机配置都比我的主力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msata位其中一个应该是插无线网卡的

应该一个是MSATA,一个是Mini-PCIE

网友:
全能型大神呢,,,,

网友:
修起来也基本试吃会中,能搞成下载机,或是软路由还是有用的

网友:
这机器不错的,日常办公和看视频完全够了,我现在就用的差不多的E2-7110做日常用机,省电

网友:
这可以啊,当电脑挺好的。

网友:
里面这么干净,没怎么用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msata位其中一个应该是插无线网卡的

是的,固态硬盘都能认出来,手里没有无线网卡,他的一个朋友是开电脑店的,自己去电脑店折腾去了

网友:
和j1900比怎么样,那个更快 显卡应该比j1900好吧

网友:
那个网口芯片,电容啥的全都没有,如果想加,需要相关配套都加上,工作量还是不小的

网友:
小而精,不错,搞个微型机不占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