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改一个atx电脑电源出现问题求助

楼主(2022-10-13):
之前改了一个atx可调0-30v 0-10A没问题,闲的无聊又改了一个,调压没问题,可是再改调流后,正常调流电位器用的多圈1K的,(接线是按下图接的,之前那个也是这样接就没问题)接好后开机,电压电流都调不动,显示0,把电位器2脚接的7500的15脚(滑动脚,,13-14-15脚本身连在一起,用刀把电路板割断,把15脚分离),电位器3脚接的13-14脚,点位器1脚接地。开机没有电压,电流!  之后把电位器2脚10K电阻和3脚47k电阻拆除,开机调压还是没反应。后来发现,调流电位器在把2脚和3脚电阻调到0就可以调压了,测量后发现,调流电位器2脚和3脚阻值在0-720之间就可以调电压,超过720-1K这个区间电压就下降到0了!短接看电流,调流电位器2脚和3脚阻值在0-600之间都6.5A左右没变化(这个区间电压不能调到最高只能到25v左右),阻值600-670之间调电流开始增加最大到9A(这时电压能调到最大29V),阻值超670后电流开始下降,超过720电流就规0流,此时电压也随电流下降从29v-0v。(电流小电压自动就也小了)电流只在点位器阻值600-720之间有变化,这个区间电位器拧一点点电流就很大变化 670欧姆时9A 最高   -----720欧姆时0A最低   电流只在这个区间变化, 稍微一碰点位器电流就变化特大几乎算是无法调节,只能最大或最小!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看看怎么回事,给个解决办法!小弟万分感谢!!!

就是按下边这个图接的,红圈里的电阻已经去掉,否则不管调流电位器在什么位置,电压都是0!用的这个点位器

网友:
处理自激不是接3脚吗

网友:
15脚对地还有个小阻值电阻吧,监控一下电位器2,3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