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AC2000S54-CE 改可调教程 肥皂盒电源

楼主(2022-10-13):
首先,这个不是我发布的方案,是我在闲鱼上看到有大神公布了方案。转过来给大家研究讨论。

我手头上还没有这个电源,所以没法验证,抛砖引玉,给手头上有这个电源的同学试试,同时希望能反馈一下改装的心得和成败。

改装有风险,后果自负啊。

网友A:
这个什么电源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什么电源没见过。

闲鱼搜一下这型号就出来了。

网友B:
这个方案好像可行,我前面的步骤按他那样做,除了没拆二级管,我改原装电容电压器都没改,5k电阻我换成了2k输出10v,换成5k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好像可行,我前面的步骤按他那样做,除了没拆二级管,我改原装电容电压器都没改,5k电阻我换成了2k ...

上个图说明一下?

网友(2022-11-18):
改了之后调压调流范围多少?

网友C(2023-06-18):
买了,但是不会改咋办?貌似批次不一样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了,但是不会改咋办?貌似批次不一样怎么办

这个电源有几个版本,我买搞一个,pcb有点不一样就按照教程硬改,已经炸了,后来闲鱼上80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有几个版本,我买搞一个,pcb有点不一样就按照教程硬改,已经炸了,后来闲鱼上80卖了 ...

我也买了一个 你炸了什么? 管子么?

网友(2023-08-31):
有改好的吗?

网友:
这个好像是带80BLUS的

网友(2023-12-19):
都是高温锡,不好拆

网友E(2024-03-29):
我改好一个68V的,做睿登表头的前级挺合适的,有需要滴滴,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改好一个68V的,做睿登表头的前级挺合适的,有需要滴滴,

滴滴 求方案

网友:
驱动小板不一样改装失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 你炸了什么? 管子么?

驱动板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驱动板不一样

管子没炸开机一下就保护了

网友(2024-04-29):
保存一下。型号一样,只想改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滴滴 求方案

有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