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南孚碱性电池爆炸?后怕!

楼主(2022-10-13):
保险柜电池,突然爆炸,还是南孚碱性电池,想不通,有碰到过的吗,后怕正常使用,未充电

网友:
给充电了吧?
以碱性电池的能量,它自己应该炸不了

网友:
不用说肯定充电了,放出使用设备图看看

网友:
充电无疑了

网友A:
这个,除了充电,还有可能其他外部因素导致,如过热,这个电池,除了了、可能的漏液(遇到过),应该是不会爆炸的

网友:
碱性电池充电也不会爆炸啊
早一段公司买无线鼠标,然后送了充电器加碱性电池。好几个人用充电器对碱性电池好一顿充电。然后都在喊鼠标坏了,充好电也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除了充电,还有可能其他外部因素导致,如过热,这个电池,除了了、可能的漏液(遇到过),应该是不会 ...

是的,上面那些说肯定是充电的,太过自信了。我也遇到,一个杂牌的,全新未拆封未使用的,突然就炸了

网友:
大概率山上的南湖电池?

网友:
正常用不会爆  充电了就完了

网友:
头夹瘪了,短路造成。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好害怕 电池还是单独存放了

网友:
头一次听说。

网友:
碱性电池玩充电。

网友:
碱性电池的内阻之大,不会爆,肯定充电了。

网友:
自从被那个所谓的“聚能环”智商税了之后,再不买南孚。

网友:
这电池有多大点电流。短接都只会发热吧。
我以前有个充电座,让同事给充碱性电池,直接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