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USB的GND为什么和外壳直接连接?

楼主(2022-10-13):
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好像是直接连接的。
一般的,外壳是直接接地的。但USB的GND为什么也要接进去?

Text.

网友:
因为它叫GND啊

网友:
USB的GND也是低压地啊!

网友:
是不是有个屏蔽作用。。。。。

网友A:
不仅USB的地和机箱相连 和市电的地也是通的

网友:
GND跟地可能是通过磁珠或者是0欧电阻连接的,你用万用表测量相通,不代表中间没有什么过程

网友:
电脑USB的GND必须和外壳直接连接,主要是抗干扰和等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仅USB的地和机箱相连 和市电的地也是通的

机箱电源输出端,GND和市电的保护地也是连接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箱电源输出端,GND和市电的保护地也是连接的吗?

用万用表的通断档试试看 GND就是整套系统的0电位基准 按道理都要连在一起的 不过一般也不是直连 高频和低频 模拟和数字一般都会用电感互联

网友:
大多金属外壳设备如果有地线,外壳都会接地

网友:
我焊接过USB数据线,GND就是接外壳

网友:
不然gnd叫什么??这个慢慢理解吧

网友:
你猜为嘛叫GND?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问为什么不直接用外壳当GND吧?感觉外壳一般都是铁的,针脚一般是铜的,用针脚接触更好吧

网友:
所以外壳会有漏电的刺痛。

网友:
usb四线加屏蔽  现在很多都是双正加数据,加屏蔽,这个四线,   屏蔽层当gnd

网友:
接地和屏蔽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箱电源输出端,GND和市电的保护地也是连接的吗?

机箱电源的接地脚就用螺丝固定在电源的铁壳上了,装机箱上就一起接地了

网友:
屏蔽个卵,用串口温湿度计接usb共模干扰换了个独立供电才好了

网友:
主要是抗干扰和等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