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硬件明明是一样,4K64的分数却天差地别,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2-10-13):
完结,WIN10下正常4K64线程写入能到33M,估是WIN11下某些东西导致4K64线程成绩低下

自己的慧荣3280BB+15177-128G双贴,4K64线程只能到9跟4K差不多,看到咸鱼同3280BB+15177-128G双贴的U盘4K64线程却能跑到32,其他项的都差不多。

就算是不同配置MLC的慧荣U盘,有些是4K64线程跟4K速度差不多,有些是4K64线程比4K速度快数倍。

4K64线程差距这么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跟操作系统版本,电脑usb控制芯片,电脑配置等都有关系。
比如同是usb3.1的控制芯片,asmedia的跑出来比intel的数据要高

网友B:
可能电脑配置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操作系统版本,电脑usb控制芯片,电脑配置等都有关系。
比如同是usb3.1的控制芯片,asmedia的跑出来比int ...

WIN11,amd原生3.1的USB接口,3700X处理器,32G内存,感觉配置还行,可能比不上INTEL的,但4K/64线程写入也不应该相差数倍这么大距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电脑配置的原因??

3700X+32G内存+980PRO的C盘,WIN11系统。感觉不应该差距这么大。

网友C:
用Win8 PE试试看,我试过Win8 PE的测试,4K比Win10 PE的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Win8 PE试试看,我试过Win8 PE的测试,4K比Win10 PE的高不少。

试了一下,PE不知精简了什么启动不了测试软件

网友:
系统应该也有关系

网友D:
win11bug太多了 不同版本可能都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3700X+32G内存+980PRO的C盘,WIN11系统。感觉不应该差距这么大。

可能幽灵/熔断漏洞补丁导致的,这两个补丁听说会降低SSD 4K性能,不知道会不会也对U盘有影响?

网友:
跟电脑配置和操作系统有关,买U盘也迷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幽灵/熔断漏洞补丁导致的,这两个补丁听说会降低SSD 4K性能,不知道会不会也对U盘有影响? ...

最新的MSDN的WIND10里面4K64写入变得正常,其他项没什么区别。这MSDN估计应该已经有这些补丁,我更怀疑是WIND11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11bug太多了 不同版本可能都不一样

对的,估计就是WIND11问题,新出的系统总有些其其怪怪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新的MSDN的WIND10里面4K64写入变得正常,其他项没什么区别。这MSDN估计应该已经有这些补丁,我更怀疑是 ...

你可以下个InSpectre看有没有这两个补丁,关了再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下个InSpectre看有没有这两个补丁,关了再测试试。

WIND 11肯定会有补丁,而且这需要打补丁的只有INTEL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啊,也想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