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告知,兄弟DCP-7030打印机电源板上的一个元件是什么?10C621

楼主(2022-10-13):
兄弟DCP-7030打印机电源板上的一个元件,看上去像是瓷片电容,但是上网查不到,万能的某宝也没有找到,还请各位路过的大神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压敏电阻"是一种具有非线性伏安特性的电阻器件,主要用于在电路承受过压时进行电压钳位,吸收多余的电流以保护敏感器件。英文名称叫“Voltage Dependent Resistor”简写为“VDR”, 或者叫做“Varistor"。

网友:
紧急情况去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是一种具有非线性伏安特性的电阻器件,主要用于在电路承受过压时进行电压钳位,吸收多余的电流 ...

谢谢指点

网友:
22高压输入居然用了两个保险管!

网友:
直径10mm   620v  压敏电阻

网友:
应该是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