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HDMI转vga转接头维修尝试

楼主(2022-10-13):
本着能修就修,不浪费,瞎折腾原则,拆了一个无法检测的绿联hdmi转vga转接头,测试了所有17根线都连通,基本判定不是虚焊,不知是供电单元问题,还是芯片问题,芯片检测判断故障超出能力,,查找到资料也无从下手,只有放弃。PS:维修新手发帖,仅当拆解图共享,无技术含量,还请海涵。

网友:
家里十几年前的老海信电视,dvi输入不行了,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忘记上图了

网友A:
放弃吧 这东西手动修好了也会有信号质量的问题 影响收视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弃吧 这东西手动修好了也会有信号质量的问题 影响收视效果

修不好的
线没断的话,供电正常,就是主芯片坏了,不值得修

网友:
买一个新的才几元包邮,东西不值得修了

网友B(2023-02-27):
买一个新的才几元包邮

网友:
现在都白菜价了,换新即可,维修还不够废脑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新的才几元包邮

你的应该是美元???
我买过绿联的59元。。。。
其他杂牌的19.9元,图像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