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掉水里了被迫拆倍思的充电宝 型号PPIMDB 1000MAH 22.5W

楼主(2022-10-13):
充电宝掉水里了,第一时间拿了出来,甩了一下觉得出了很多水,当时正好下班没时间拆,回家吃完饭拆的

1先拆后盖,使劲就行了,这个里面没有胶,不像网上的拆机测评

2再拆显示的外壳,也是插进去使劲翘,想完美是不可能的

这个是拆下来后拍的

3其实应该拆按钮,但是我没拆下来,我是往外推一点把按钮按下去,拆把里面拆出来的

4拆内芯的上盖,找位置使劲翘吧

电路板背面

还被迫把螺丝刀外壳给拆了,螺丝正好掉进那个小孔里被磁铁吸进去了

倒是挺好拆的

里面水不多,吹干了擦干净,有一个mos上面有电解质,大概整了一下,差点用镊子扣了,带电该听响了,最后用的牙签,装上以后显示正常,充电正常,快充没有了,只有5V了,能是哪里坏了呢,充电管理那没有看见水信号有问题?协议不通讯?

网友A:
京东上次搞活动,买了2个这个,还有2个20000mah, 4个,一共 101元,平均 25元一个 。。

打算等坏了,开拆,居然给你先拆了。。

网友:
居然给你先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京东上次搞活动,买了2个这个,还有2个20000mah, 4个,一共 101元,平均 25元一个 。。

你拆大的呗

网友:
不错 先拆为快

网友B:
充电宝没有总电源开关,平时是处于待机状态,有可能是电源管理IC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宝没有总电源开关,平时是处于待机状态,有可能是电源管理IC处问题了
...

那就不修了凑合用吧

网友:
至少能正常用,可惜快充识别芯片进水出问题。不用工具手按滑盖,免焊接充电宝好点,万一进水赶紧取电池,给驱动板断电。

网友C:
看板子和电池这充电宝质量还不错

网友:
断电清洗电路板试试

网友:
还好不是快充芯片坏了,不然真就完了,这种芯片程序都是定制的,有单口的双口的,如果换了单口的芯片,会造成其中一个口不输出,数显电量也一样,都是通过单片机程序设置的,有4灯的和数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板子和电池这充电宝质量还不错

软包锂电芯,一般比18650电芯的短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京东上次搞活动,买了2个这个,还有2个20000mah, 4个,一共 101元,平均 25元一个 。。

这种东东已经整成3C快消品了,用个一年过保就够本儿。
  不像以前18650电芯的充电宝,能用个五、六年。

网友D:
做工看起来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看起来不错啊

还行,要是有个防水就好了

网友E:
应该不是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大问题

感觉握手协议不通讯

网友F:
做工很不错的,也没看到明显的腐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工很不错的,也没看到明显的腐蚀呢,

有一个mos管有一点腐蚀,不多被我擦了 毕竟时间不是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