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天冷了,做个烧烤炉之9(炉身二次进气设计)

楼主(2022-10-13):
昨晚上切了2*1的方钢准备做火箭炉身的二次进气盖板,ps一下:二次燃烧的温度需要500+度,炉体下部晚上烧的发红,温度足够了,但是要保证冷气经过炉体预热之后从小孔中喷涌而出,必须做到进风和出气口比差越大越好,炉体从下往上35,开始打一排1.5的5个孔,向下每2厘米再打一排,共三排,炉体从下往上20厘米处打一排1.5的5个二次进气孔。从正面看炉体两侧各做一次二次进气,炉子后面加烧箱。

二次进气孔

10*10方钢平切35厘米做二次进气保温预热盖板,顶部折弯形成一个厢体

二次进风调节板

打孔焊接

底朝天看一下结构

二侧风门,点火的时候全部关闭,防止漏气失温

炉体下部前视图

这个结构最清楚

燃烧室可见黑色积碳附着、这里如果不把可燃烟烧掉。上面温度更低恐烧不起来。
看了燃烧室的积碳才确定打孔的位置。经过这么改动,从烟管里出来的黑烟应该减少八成了。

网友A:
二次燃烧都出来了,这是减少积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次燃烧都出来了,这是减少积碳吗

是的,碳不烧完全浪费了排空气了

网友B:
这算是减少碳排放的一种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算是减少碳排放的一种措施?

是的,省柴。

网友C:
要是能烧废机油就更好了。废机油不准乱倒,往汽修店送又太远。充分燃烧可能最好。污染小,还能榨取一点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能烧废机油就更好了。废机油不准乱倒,往汽修店送又太远。充分燃烧可能最好。污染小,还能榨取一点热量 ...

那个视频很多,做一个不难,一个燃烧室,一个油路,一个风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能烧废机油就更好了。废机油不准乱倒,往汽修店送又太远。充分燃烧可能最好。污染小,还能榨取一点热量 ...

因为我没有需求,也没有废机油,所以没做。

网友C:
网上的机油炉视频中的信息对于了解锅炉的人可能足够了,不熟悉锅炉的观众只能看个热闹。

燃料单一效果更好。如果做成兼顾多种燃料的,换句话说也就等于每一种都是在迁就。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的机油炉视频中的信息对于了解锅炉的人可能足够了,不熟悉锅炉的观众只能看个热闹。

燃料单一效果更好 ...

有种工具叫万用宝什么都可用,但是没一样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