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Mxq pro 掉了个零件求教?

楼主(2022-10-13):
如图所示,掉了个零件,手工没焊好,有什么可以替代的吗?故障现象是无限重启,谢谢大佬们

网友A:
就是一个小电容?风枪一吹就好了

网友:
估计没有热风枪,电烙铁也很差的

网友B:
这是一个电容,就算没有也没有大问题, 先拆了,把锡和助焊剂清理干净,开机试一下是不是正常

网友C:
电烙铁温度不够高,连最基本的助焊剂松香都没有,怎么开干?

网友:
无限重启,看来机器的命运多舛。

网友D:
还有其他原件掉了吧

网友E:
电容一个,楼主需要配置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小电容?风枪一吹就好了

只有一个便宜的电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电容,就算没有也没有大问题, 先拆了,把锡和助焊剂清理干净,开机试一下是不是正常 ...

不正常,没有会无限重启,焊接手艺不到家,烙铁也很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烙铁温度不够高,连最基本的助焊剂松香都没有,怎么开干?

松香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其他原件掉了吧

目前测试没有,焊一悍正常开机,估计手艺不到家,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一个,楼主需要配置工具了。

配工具就太奢侈了,可不可以飞个类似的电容,手工好上的那种,现在是贴片的太小,烙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