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博士无线路由器A3P

楼主(2022-10-13):
捡的一个铁壳路由器,有点像企业级的,是一栋出租楼用的,拆了看看。

▲当时路由器被扔地上,还插着被剪掉的电源线和网线,两个天线套也被拔掉扔地上只找到一个,奇怪的是天线竟然没被剪掉。

▲没听过博士这牌子的WIFI设备,这个也没写多少M,看天线估计是2.4GHz 300M的,型号A3P。

▲带屏蔽5网口,还有个USB口。

▲铁壳的好拆,4颗螺丝拧掉撬一下就开了,没有卡抠方便多了。拆开才知道天线是SMA口可拆的,还有个TF卡槽,里面带功放也可以了。

▲这个应该是128M的内存

▲2576L的功放芯片

▲功放旁边的小芯片,是LNA吗?

▲板子背面露铜的是功放背面辅助散热的铜箔

▲TF卡槽的芯片GL823

▲两路供电芯片FR9888

▲USB芯片GL850G

▲固件存储用的华邦16M的闪存

▲通电后所有灯常亮,长按reset键也无反应,估计是固件掉了。板子上有TTL接口,可惜TTL线丢在老家没带出来,等过年了带回去折腾一下,先放着吃灰

网友A:
估计是7620,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7620,字数补丁

有可能,看坛友拆过另一个博士A3L不带功放版本的就是7620。

网友:
此博士非彼博士!

网友:
我家里用的网件夜鹰,被二宝把天线都从板上摔脱了,还在服役中,信号不如原来的强。

网友:
修好继续吃灰  反正可以不用  有了不能不捡

网友:
带放大电路应该信号不错

网友:
带usb口的7620还是有些作用的。  共享打印机挺好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B:
看我老站的帖子,我有两个差不多的,配置是QCA9561+QCA9880+16M+128M,用原机固件要电话认证才能上网。可以刷WDR6500 V2固件,或者这个型号适配的openwrt。

网友:
sma天线,带TF卡扩展

网友:
壳子有些脏,,,

网友:
不错捡到就是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老站的帖子,我有两个,配置是QCA9561+QCA9880+16M+128M,用原机固件要电话认证才能上网。可以刷WDR650 ...

我这路由就一个主控芯片,肯定不是你说的方案。

网友:
壳很大,可以改成其他用。路由就这样了。

网友:
山寨版博士

网友:
这牌子做工是真差,我还有一个网络安全管理平台,那做工简直 这么说吧 整流都不是全桥 是半桥整流滤波 就是一个卖软件的 不知道怎么还和ZF部门搭上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