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公牛吸顶灯LED模组MD-A11821

楼主(2022-10-13):
一个公牛吸顶灯模组,看起来还不错,好歹也是牌子货,于是捡了回来。

▲带透镜的,不过透镜不是每颗LED单独的那种,是一体环状的,带磨砂效果,算是自带匀光罩了。

▲18W 24灯珠

▲接线端子强磁不吸,应该是不锈钢的。

▲背面可以看到LED灯板是树脂基板,现在的LED耐热度和光效都提高了,用树脂基板也没问题,松下的都用树脂基板。

▲灯板是2013年的,看型号是美的代工?

▲驱动做工还行,灯板日期2013年,驱动2019年,外壳2020年,这是咋回事?

▲驱动芯片必易微的KP1070LSP

▲接线头还拧成一股上了锡,细节处做得比较到位。

▲开始还怀疑就这灯板也有18W?上功率计测一下还真的有,看来品牌不虚标已经成为业界共识了,这也是它们应该做到的事。

网友:
看上去够良心

网友:
公牛还是比较良心的。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2020年第13周

网友:
质量好 就是价格贵

网友:
2013那个应该是型号?

网友:
印象最沉的是无频闪技术,不少超市里卖。早期阳光照明LED球泡灯质量好,后来缩水成灯板线性方案,驱动板缩成整流芯片和电解电容。

网友:
想不到还能用 就看灯珠亮度是不是减少了

网友:
一般品牌不该虚标吧

网友:
捡的,那很值了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留着备用

网友:
做工用料还可以谢谢拆解

网友B:
20年13周吧,驱动上面的应该是设计日期而不是生产日期

网友:
质量还算不错滴,楼主居然捡到的是好的

网友:
24颗1瓦灯珠理论上可以说是24瓦灯板,点亮18瓦,75%,降功率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2020年第13周

看来应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年13周吧,驱动上面的应该是设计日期而不是生产日期

20年13周应该是对的,驱动也就差几个月时间,也不排除是库存的。

网友C:
好好的就扔了?看上去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好的就扔了?看上去很好啊。

废旧房子一个暗装方形灯盘扔在地上,我见到里面有这个就捡了,垃圾佬拆灯是为了拆那种环管的镇流器,LED就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