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给登山杖换杖尖

楼主(2022-10-13):
这根登山杖用得还可以,比较结实可靠,7075铝合金,大力马拉绳,已累计伴我攀登了几十千米的海拔,中途第二节略有弯曲,还买了玻纤管塞进去加强,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前面的钨钢头没了,后面的金属部分也快磨得没有了,之前一直没时间修复,择日不如撞日,昨晚抽空弄一下...

这里有两个方案,直接换前面整个塑料头或是只换金属头部分,备换件是路上捡的一个杖头,担心不能完美替换
决定只换前面金属头部分,上热风枪,最大风最高温猛吹,随后用老虎钳夹住一旋一拔,杖头无损拆出:

同样方法拔出备件的头,并加热,趁热插入,

一插到底,OK,完美,试了试,很紧,不用打胶了

又是一根好杖,周末陪我再战高峰!

<完>

网友A:
看这手上的毛,撸主的年纪怕是有点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手上的毛,撸主的年纪怕是有点长了...

是啊,再不折腾以后就折腾不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再不折腾以后就折腾不动了

通常是:跑不动的才去徒步登山。

网友C:
LZ这么省啊,登山杖还修理了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这么省啊,登山杖还修理了几次

不省不行啊,不会挣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是:跑不动的才去徒步登山。

也不能这么说,各有各的群体,登山不单调乏味,有风景,我跑步目前还可以跑10KM,5分30S的配速.我登山喜欢钻野路,有人一起就搞长路线,30公里2KM爬升以上的那种

网友D:
趁还能上。多走走,这个还真的不知道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趁还能上。多走走,这个还真的不知道能换。

主要这个当时买的是50多,现在回去看变90多了,能省就省吧

网友E:
其实老年人不要经常登山,小心膝盖出问题。

楼主:
最开始研究的时候选了内锁,绝得好看,收纳起来也只有1根感觉很简洁,后来发现内锁不给力,容易弯也容易锁不紧,后来就选的这种折叠的,发现比较耐用,收纳起来也还好,没有想象中的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老年人不要经常登山,小心膝盖出问题。

右膝已经有点问题,但还没到老年,尽量多折腾几年吧,再过几年就真得折腾不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这个当时买的是50多,现在回去看变90多了,能省就省吧

这种2节的少见人用,一般都是三节外锁的为多。7075东东也有二十多一支的。

网友C:
在驴友中内锁一般属于一次性的产品,
私家杖肯定要买好点便携的,外锁,折叠,碳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2节的少见人用,一般都是三节外锁的为多。7075东东也有二十多一支的。 ...

这个是5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驴友中内锁一般属于一次性的产品,
私家杖肯定要买好点便携的,外锁,折叠,碳纤 ...

外锁不行,容易被杂草挂住,碳纤没用过,据说除了轻和贵没太多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2节的少见人用,一般都是三节外锁的为多。7075东东也有二十多一支的。 ...

太便宜的不好使,手柄太差

网友:
这东西也是有寿命的,我觉得这登山杖已经不适合再用了,或者你休闲游玩的时候用用,我还以为是几千一个的登山杖还修,身体远比几百元值钱,摔一跤就得不偿失。

网友F:
最牛的是竟然捡到杖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牛的是竟然捡到杖头

万能的楼主,看来早预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