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力士(镍氢电池)充电器拆解(LUX AB-8A-7)

楼主(2022-10-13):
纯粹为了拆机而拆。闲置好久没有用了(买回一共没用几次)。

彩色包装盒挺好的。

说明书也不孬。

正面透明盖板下槽位兼容四节大小号三种电池,同规格电池两两串联充电。有独立的9伏电池充电口。

壳子背面没啥。

电路板背面红色线焊点连锡了。造成的后果是半波整流二极管短路,变压器发热,两个充电位置没有足够的电压。

分开以后就正常了。降压变压器也不太热了。

电池正极的接触片最上面是一号电池的正往下是五号电池再下面是七号电池的最下面圆柱形的那个通过拉簧连接负极大小号公用。

上简易草图

网友:
我家里N年前买的超霸充电器,也是没用几次,一直在那儿吃灰,前不久又买了松下的爱老婆。

网友:
买了三个镍氢充电器,其中一个cs-2a

网友A:
看外形估计是工频变压器空载发热,当初电路板手工绘制走线。

网友:
我开始以为是香皂

网友B:
做工一般啊,多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一般啊,多钱买的

好多年了大概二十多块钱的样子具体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外形估计是工频变压器空载发热,当初电路板手工绘制走线。

有个地方连锡了。

网友C:
看见白皮松下镍镉,很熟悉小时候有几个。我的没保存好,正极漏液生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见白皮松下镍镉,很熟悉小时候有几个。我的没保存好,正极漏液生锈了。 ...

好眼力。这几个也不行了,电极生锈了

网友:
力士沐浴露还在用是否同一家

网友:
纯粹的山寨货

网友:
看样子不像近代产品

网友:
这个年代应该比较久了吧

网友:
这电路板走线好有年代感

网友:
不用看,傻瓜式,愣冲

网友:
就一傻充啊

网友:
傻充一个,有一个外观一模一样,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