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不知哪来的板子

楼主(2022-10-13):
突然发现桌子上有一块板子 谁也不知道哪来的 不知道是什么上的东西。灯珠经卡尺测量应该是3528的灯珠 三个并联在和一个4.7欧的电阻串联 用二极管档测量灯珠 灯珠是紫光的 灯板两端都有类似内存的金手指,感觉紫光的灯珠应该是灭蚊灯上的东西吧

网友:
关键是 突然发现出现在桌上.....

网友:
手机UV膜的固化灯!!!!

网友:
买了UV膜送的灯吧

网友:
插IUSB的吧

网友:
看两边的金手指,貌似还支持不同的USB接口

网友:
楼上各自提供了一点线索,把所有关键都说全了。

楼主:
@linjinya  @junyee @ar_zxy @alangxl @the0503 想起来了桌子上还有一个钢化膜,我以为谁买的钢化膜丢这了拿起来一看就一层塑料没有钢化膜直接扔垃圾桶了 这个是钢化膜。
这个灯怎么用的?手机还是什么地方连接?

楼主:
明白了 找了个安卓充电线就能用了 一头用安卓充电口,一头用华为口的。还有上边这个图片为啥有红色亮点闪烁,动态图片?

楼主:
那个红色亮点闪烁是显示器屏幕的问题,换了台电脑主机也一样,尤其是图片暗的时候更多

网友:
不会是烤膜的灯?

网友:
试试验钞效果如何。

网友:
除了楼主,其他人说的都对

网友:
使用安卓充电口直接点亮的LED灯条

网友:
人在屋中坐,好事天上来?

网友:
突然发现桌子上多了这个灯,是不是隔壁老王来做指甲留下的。

网友:
谁的固化灯掉的。

网友A:
是插IUSB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插IUSB的吧

一边能插安卓充电器口 一边插Type-C充电器口的  设计的挺好的 一般家里都有这些充电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