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想入个钳表,目前中意UT210E,坛友们还有啥推荐的啊

楼主(2022-10-13):
手头一直缺个钳表,说实话吧平时也用不太到,就是缺点啥的感觉
要求就是小巧方便携带,万用表基本更能要具有,能测直流。量程不需要太大,上百安的电流我是用不到,咱又不是电力工程师,纯属爱好。关键是价格别太高了,心里预期300元以内最好。
综合看了一圈貌似也就UT210E还比较符合预期,看论坛还是个网红表,就是看评价说精度一般,不过考虑这表还能改9999显示也值了。
这个价位还有啥值得推荐的表啊

网友:
210E用的或者说玩的人真是多

网友A:
210E不到200的价格,外形很小巧,精度也可以,还有直流小电流测量能力,硬芯芯片,1106芯片可玩性也高,除了转盘设计不好,速度慢一点,其它都还行!性价比确实不错。

网友:
怎么没有人用天宇328D

网友:
前几天坛友发过几种比较,210这个拨盘磨损电路板,所以我没买

网友B:
我用天宇3266d

网友:
胜利有一款也能测直流,还有峰值保持,不过最小量程好像是4A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0E不到200的价格,外形很小巧,精度也可以,还有直流小电流测量能力,硬芯芯片,1106芯片可玩性也高,除 ...

现在小黄鱼上都要200出头了,看以前只要一百五六就能拿下,心里好不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小黄鱼上都要200出头了,看以前只要一百五六就能拿下,心里好不平衡 ...

是的,现在210E感觉溢价有点高,150左右还可以接受。

网友:
210e是挺容易磨转盘的,平时少去转它就是了。反正钳表基本只用来测电流用,测电压电阻电容和小电流用万用表就够了,像我的210e平时只打到2A档上,只有需要测ma级电流,且无法断开线路时,我才用它,大电流都用204+,小电流我习惯用万用表10A档,毕竟直接测量的方式精度最高,钳表感应测量精度普遍很差,看个大概还行,要计算效率等需要高精度的就不行了。特别是210e最离谱的是,测量电流时你要稳住手,不能去移动或者转动表,否则地磁场南北极就足够影响表的数值

网友:
我也有个ut210e,基本全新,感觉拨盘有点接触不良!

网友:
电子技术范围,用210E,具有DCA2A档,最小分辨率为1mA,目前好像没有这个分辨率的其它直流钳形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天宇3266d

同款,rel改了手动量程

网友(2023-02-13):
钳表的直流小电流只能看个大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