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优盘USB接口坏了,怎么接外线呢

楼主(2022-10-13):
一个朋友的优盘(一头是苹果接头,一头是安卓接着同时带USB接口,USB接口是在安卓口子上有个小翻盖儿的那种),USB翻盖撞掉了,用苹果接头接在手机上,数据都可以看得到的,想弄个鼠标的USB接口线,焊接起继续使用,呵呵

开始焊接的左边两个弹片,右边两个弹片,接上电脑显示 无法识别,又看到中间还有个弹片,就把左侧的一个空出来了,焊接上还是无法识别呢

请教一下,是不是接错了吗?还是不可行呢(没有直接焊接,中间转了一下,鼠标本身的线太粗了,测试好了,再去焊接)

网友A:
线没接错的话   线芯细了,供电不足!

网友B:
这么长无屏蔽估计会很慢,不如买个接口换上

网友C:
网上有usb的接口图啊,找来看看

网友D:
网上随便找个参考图,你焊错线了。希望你一眼就看懂了

网友:
坏了,这样乱接,怕是已经烧了,还不如全拆出来换一个USB头子彻底解决更好,这个加热一下胶水就会开了,然后能拆了

网友E:
你这样乱试早烧了,多百度一下网上有接口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乱试早烧了,多百度一下网上有接口定义

没烧,接在手机上还可以看到全部数据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没接错的话   线芯细了,供电不足!

感觉5V,这才10多公分,我们用一米的UST延长线都可以插优盘的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长无屏蔽估计会很慢,不如买个接口换上

网上宝和东都找了,没有这个苹果优盘母口转成USB母口的,网上看到有一种这个母转母的,商家说不支持优盘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usb的接口图啊,找来看看

左右两组四根,正中间还一根,网上有这样5根线的,是支持USB3.0,网上就说是我上图这样接的,左侧那根不用接。开始就没有用正中间那根,还是无法识别。

网友:
正负极接反会烧U盘的。

网友F:
红白绿黑,这样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随便找个参考图,你焊错线了。希望你一眼就看懂了

谢谢,按照你这个接法,插入后,有了安装驱动的显示,右下角也有了一个优盘标识,只是打开计算机后,没有显示优盘驱动盘出来,去计算机管理中查看,有盘符的样子,显示无存储器,仔细查看了下,是不是上图中从左边数起,第三个箭头那里,我的优盘那里是分成两根小细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红白绿黑,这样顺序

我是这样子接的,只是触点是我上图中,从右边的点是红,最左边是黑这个顺序,反了?

网友:
供电接错可能已经一波带走了

网友:
还不如直接焊接USB头子

网友:
中间不要转接,转接可能会导致不识别,直接焊那个带头的USB线不行吗?

网友:
你焊在usb3.0的数据线上这么能识别。。。把上面5片弹片折断,那个是3.0的触点,要焊的是下面没有弹力的4个触片
这个可以拆开用,里面应该是一张tf卡,苹果u盘基本都是这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