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排插指示灯坏了,换什么指示灯好呢?氖灯是不是比led更耐用?

楼主(2022-10-13):
3mm的led很多,为何氖灯基本都是5mm的

网友A:
常言道:海纳百川,有容氖大,不大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言道:海纳百川,有容氖大,不大不行啊

led也有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言道:海纳百川,有容氖大,不大不行啊

有容是谁?

网友:
氖灯是有寿命的,限流不合适,长期用后里面会发黑

网友B:
限流电阻大点,加个二极管,LED寿命一样长的很

网友C:
搞一个旧的启辉器泡,串联一个1M的电阻,一闪一闪的

网友D:
你买4灯电热锅用带灯开关里面有小直径氖泡

网友:
没有3mm的小氖泡,但是高亮3mm的LED串一个500k以上的电阻,很耐用

网友:
好像是氖泡好一些

网友:
只要限流电阻选择适当,LED的寿命还是比较长的,氖泡烧黑的比比皆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言道:海纳百川,有容氖大,不大不行啊

精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一个旧的启辉器泡,串联一个1M的电阻,一闪一闪的

启辉器泡是不是氖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买4灯电热锅用带灯开关里面有小直径氖泡

电热锅开关指示灯为什么不是发光二极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限流电阻大点,加个二极管,LED寿命一样长的很

直接两个LED岂不更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热锅开关指示灯为什么不是发光二极管呢

那地方太热啦

网友:
还是LED省事 多加个电阻

楼主:
氖灯不怕热吗

网友:
led常见。限流电阻选大点。基本上不会坏吧

网友:
家里插排用久了,指示灯都变成跳动的小火焰了,一跳一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