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福冈开口扳手

楼主(2022-10-13):
这款扳手质感比较好,官方说明是CR-V材质,外表比较光滑,表面是银灰色,说是采用了珍珠镍工艺:珍珠镍又叫缎面镍、沙丁镍等,镀层介于暗镍和光亮镍之间,外观为乳白色,无反光,呈漫反射效果,珍珠镍结晶细致、空隙少、内应力低、耐蚀性好。广泛用于镀铬、银、金的底层,也可以直接作为防护装饰性镀层的表层。

网友A:
大概率是国产的,这种激光打标的有点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国产的,这种激光打标的有点水

当然是国产的,不过这款外观和质感方面个人感觉做得还不错,虽然取了个日本名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是国产的,不过这款外观和质感方面个人感觉做得还不错,虽然取了个日本名字。 ...

原来如此,这种激光的太浅,要做品牌还得直接铸造凹凸字,或者用液压机压钢字。

网友:
气势不小,原来是个窝货。

网友B:
  杂牌货   一般价格  青海湖 就很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杂牌货   一般价格  青海湖 就很好  ……

青海湖的确实不错,我买过他的活动扳手,比较紧密,不像一般的松松垮垮的,就是价位稍微贵几元,

网友:
貌似是绿林代工的

网友C:
收藏的还是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藏的还是使用的?

工具当然是拿来用的,只是用得比较少。

网友:
多少钱入的啊

网友D:
上面的牌子那么像我前几天发的水平尺的呢!

网友:
福冈老假洋鬼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牌子那么像我前几天发的水平尺的呢!

是一个牌子的。

网友:
这个假洋鬼子有些工具还不错的,我估计是拿别人的东西贴牌,最重要的是价钱不贵,又用的上的,完全可以原谅的
横向对比同款的贵的可以不买。

网友:
福冈牌的,这牌子用着还行

网友:
这个比捷科的欧版喷砂差得远了,但是捷科欧版不知道啥原因没有9-11

网友(2024-06-25):
假东洋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