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廉价的远驰充电式50kg吊秤拆解

楼主(2022-10-13):
前两天9.8包邮的小秤,如此便宜,还能充电,怎么想都应该不亏。

五颗螺丝非常容易就取掉了,开盖如图。非常的简陋啊,电路板+牛屎片+大概150mAh电池+压力变送器+屏幕外壳,感觉成本可以在3元左右,商家批量快递费又很便宜算个2块钱吧,我还是3元卷买的,我看这玩意儿商家起码有100%的利润。

电路板正面就是牛屎和按键外,什么都没有了,我连充电芯片都没看到,usb充电口直接到电路板上。

但是仔细看,5v usb的正极进来后,串了一个二极管,应该是作为防反接保护,很细心的设计

电池本身有保护板,所以没有充电管理芯片吧,也还行吧,安全性勉强可以接受。

标准的四线电桥压力应变器,称重的核心器件。但我很难相信它真的能承受50kg的拉力,估计40公斤都会造成永久性形变。而且这个塑料壳也应该提不了那么重,会开裂的,我平时买东西时秤10公斤以内就差不多了,再重就用台秤。

背光灯完全就是蓝光污染,手机拍不怎么明显,肉眼看非常刺眼不舒服,并且最费电的应该就是这个灯。

测下电流,归零底数后,测出来11mA的样子,有点高,我看这秤用不了几个小时就没电了,这个灯起码超过5倍秤电路的功率,我看后续把它剪掉。

随便测下精度,这种秤别看着是3位小数,实际上最后一位数完全是摆设,我看了下,永远都只显示0或5,一斤的葡萄,测出来基本一致,还挺不错。

结束,谢谢

网友A:
5V经过二极管直接给锂电池充电,就靠保护板过压保护,一点都不安全

网友B:
拼多多买过一个电池款的,3块多

网友:
这种带电量显示的电子称单片机牛屎一般芯片带充电管理的,你看充电时,显示屏上电量标会动不,动就带充电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经过二极管直接给锂电池充电,就靠保护板过压保护,一点都不安全

实际上很多廉价(国产)对讲机充电器,usb手电筒和一些廉价的usb充电设备,几乎都是直接5v进电池,没有充电芯片,愣是靠保护板来过压保护切断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拼多多买过一个电池款的,3块多

我之前也有个塞干电池的,前年因电池漏液丢掉了,原配的电池漏的液,相当垃圾的电池。

网友:
还包邮,超值。

网友C:
这东西,虽然不太准,但作为简单称重还是可以的。有过电池的,还行。

网友D:
一分钱一分货,感谢大工业时代,感谢网购,不然100元你都买不到。

网友E:
就这塑料壳,上50公斤估计就是一次性的了。

网友F:
加个4057小板充电,换个淘汰的手机电池,续航长几倍

网友:
价格不错还包邮

网友:
作为简单称重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虽然不太准,但作为简单称重还是可以的。有过电池的,还行。

买东西时怀疑缺斤少两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分钱一分货,感谢大工业时代,感谢网购,不然100元你都买不到。

这个确实,商品有了销路,就可以走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这塑料壳,上50公斤估计就是一次性的了。

主要是用于买东西时怀疑缺斤少两用的,你人两只手也提不了50公斤的菜额,所以这玩意儿也别指望能称几十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个4057小板充电,换个淘汰的手机电池,续航长几倍

这小东西不值得折腾了,大不了用数控电源调个4.2v恒流0.2A给它充电,反正用的很少,我前年坏个装干电池的手提秤,这期间也没觉得有必须用它的地方,都是用家里的体重秤

网友:
虚标了,50公斤估计就碎了,轻来轻去用用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