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英特尔120GB固态硬盘升级480GB(intel SSD 535 Series)

楼主(2022-10-13):
今天那个用了很久的路由器硬盘坏了,里面是一个英特尔intel SSD 535 120g的固态,不识别打开一看

怎么是海力士的芯片呢,太假了,太假了,实在是太假了

为了证明他是纯粹的英特尔硬盘,所以我用海克斯科技牙刷慢慢的把他刷下来

然后用祖传的手艺清洗干净,又在不知道什么地方突然找到了16个野生的cme2芯片

用牙膏厂优秀的牙膏挨个粘贴上去

这个是粘贴完毕的效果,插上电脑马上就识别了

然后跑了个圈没有问题

在测了个速就这样太慢了

英特尔已经不产盘了9月30日就全部交给海力士。现在质保网上都查不到  写的不好,仅供参考

楼主:
120G 这个速度 480g居然还是这么多

网友:
这就很需要技术了  还不会贴片,,,正在找东西练手,,,,,,,

网友:
英特尔已经不产盘了9月30日就全部交给海力士

网友:
厉害,有技术有材料。

网友:
好了好了,我信了。中途省略了亿点点过程

网友:
用牙刷慢慢的把芯片刷下来,比喻的很形象啊。

网友:
牙膏厂的东西,用牙刷来刷没毛病

网友:
能开卡就是大神啊

网友:
这就等于拆了重装

网友A:
这主控这么大竟然不带外缓。

网友:
学习了。想问一下,你这个换存储芯片,主控后面是自动识别还是需要开卡?

网友:
竟然不用更新固件直接读到容量啊!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控这么大竟然不带外缓。

它的内置缓存比一般的外缓可厉害多了

网友:
感情这是变魔术是不,刷的一下就变成了480G,女孩子被您忽悠的一愣一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20G 这个速度 480g居然还是这么多

楼主是B站的 卡库拉浆???

网友:
牙刷用的炉火纯青啊

网友:
哎呦这小速度 可不能跑太快
跑太快冒烟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