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混水阀滴水,换个阀芯

楼主(2022-10-13):
混水阀滴水,×宝买个阀芯换上去。

网友:
主体不像铜的,看起来很坚强

网友A:
又是缺德的锌合金

网友:
材料是缺德的锌合金

网友:
千万别买锌合金的,太坑人了

网友:
秀的厉害呀!
秀的厉害呀!

网友:
缺德的锌合金不能久用

网友:
直接换个新的吧

网友:
看样子漏的时间挺长,其实换个内芯用起来更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缺德的锌合金

主体不是锌合金,我用盐酸洗的时候都不冒泡哒嘛!!!

网友:
缺德的锌合金

楼主:
这个主体真不是锌合金,如果是,绝对用不到16年。

网友:
厉害,现在都是换芯,以前整个换

网友B:
把手的销钉螺丝能拧掉是个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手的销钉螺丝能拧掉是个奇迹。

把手估计是锌合金,螺丝是铁的,肯定是拧得掉的。

网友:
我也刚换了几个阀芯,得出结论,要是龙头新的时候就把它拆开,记录阀芯的型号就好了,
不然以后等要换了,就不得不拆两次,
第一次是看阀芯型号,
对于用了很多年的阀芯,拆两次很可能出问题,
我家的阀芯就上下离体了,有时不得不直接换龙头,
其实只要在新龙头的时候,拆开记录阀芯型号就行,
看到滴水了就赶紧网购阀芯,然后就可以一次搞定了。
现在的龙头便宜了,但是龙头主体的话和以前的厚重没法比,
以前的龙头也贵,300-500一个,以前的龙头更换阀芯和密封圈的话可以用几十年。
小窍门,
用了多年的龙头拆开里面都是水垢,
咋清理呢,我买了一种茶垢清洗剂,很厉害,
只要把粉末撒盆里,一壶开水一浇,
连不锈钢杯子外面的油漆都能清楚,
去除水垢是小意思了,我有个用了2年的油壶,
一壶开水浇下去,干干净净和新的一样。

网友:
其实没有必要换的,只要在里面缠几圈生料带和用自行车内胎剪个圆胶垫就好了,管它是左边右边进水漏,只要压下来不滴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