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先机随身wifi,要先实名激活,直接用连不了网

楼主(2022-10-13):
十来块钱就买了,结果发现不激活连不上网,搜不到网络,拆看好像没有插卡的位置,好像也没法折腾,还是退了吧,退之前拆开大家看看吧

有屏蔽罩,就没继续拆了

网友:
人机不友好呀!!!

网友:
可以自己焊个SIM卡槽。

网友:
中兴的方案吧    你要要能查卡的  我有一个,插卡自动切换到外置卡的 ,,,,,,折腾不太行,但是能用

网友A:
这年头903的先机挺少见的,不用退,焊个卡槽,直接硬改切卡就行了。这玩应里面是个骁龙410,跑的安卓4.4,可以刷机玩,具体的刷机教程可以去基安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903的先机挺少见的,不用退,焊个卡槽,直接硬改切卡就行了。这玩应里面是个骁龙410,跑的安卓4.4, ...

谢谢回复。版本怎么看啊,他们是说分很多版本,我没拆屏蔽罩,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个啥版本的

网友:
屏蔽罩直接拆开就好了,一般是卡进去的

网友:
为什么都喜欢这种东西呢。还是用手机热点方便。

网友:
这种是内置eSIM卡!

网友:
这东西感觉不实用

网友:
能作为U盘用吗

网友:
实名激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有不胡整,肯定没事

网友:
早就玩烂的东西了,原来的系统有控制的功能,不交费不开热点,PC装个ARDC就可以看到随身WiFi的界面

网友:
当初买的可以插卡,中兴方案的,懒得折腾。速度不行,信号一般。标称4G卡,其实也就跑个3G的速度。

网友B:
没有插卡的地方,如何做到随身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插卡的地方,如何做到随身WIFI。

所以要实名认证啊

楼主:
主要是升级宽带给了张副卡,看你们之前玩的可以插卡,就想买个回来试试,结果是没卡槽的,哎

网友C:
最后一张图里空的焊盘不就是卡槽的焊盘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插卡的地方,如何做到随身WIFI。

芯片内置了 sim卡,注意,不是esim,是把sim做成芯片直接焊接到主板了,和esim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张图里空的焊盘不就是卡槽的焊盘嘛。

是焊盘啊,好像还得刷机才能用外置卡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