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南天PR2E针式打印机Win10驱动安装与打印设置

楼主(2022-10-13):
据了解,pr2e打印机厂商有多家,往上列举的有云南的南天nantian、上海湘计的HCC、意大利的olivetti、韩国的Koci等,核心技术都是意大利的。我这边办公区域入手的是一台韩国的PR2E,具体属于哪个厂商,因为机器比较老了,铭牌已模糊,我也没有深究,简单描述就是韩国打印机(品牌是韩文的)、打印机型号是PR2E、采用的是并口打印转usb数据线,如下图:

南天pr2e打印机的设置比较复杂,本文的目的是驱动安装好、可以正常打印、可以共享打印机,更复杂且详细的设置,请另寻他文……

第一步,电源线接好,数据线接好要安装驱动的电脑,如果需要共享打印机,请务必找台win7以下的电脑做主机,亲测,win10安装好驱动再共享的话,win7无法使用共享的打印机驱动。

第二步,按住“STATION2”按钮,开机,一定是先按住按钮再开机,开机后稍等一小会,松开“STATION2”按钮。

第三步,在打印机的入纸口放一张A4的空白打印纸,此时,打印机会自动打印出当前打印机的状态与设置,如下图,我们安装驱动必须留意的一行是“并口仿真”这一行,如图,我的打印机打印的出这一行是“并口仿真:OKI5330”,意思是我需要用“OKI”的驱动。
关于PR2E的驱动,PR2E打印机支持IBM、OKI5330、LQ-1600K、olivetti四种驱动,我搜集了64位的Epson LQ1600-K驱动、64位的OKI STONE 5860SP+驱动、32位的Oki5530驱动、32位的Olivetti驱动,之所以搜集这四个,是因为一一试过了……
打成压缩包,供有需要的朋友使用,

百度网盘:https://pan.baidu.com/s/1QUvGt54lZ4fkaA6oGFo_Ew 提取码:yi2w。

我的电脑是win10 64位,打印机直连的电脑是win7 64位,上述四种驱动中,32位的一开始就抛弃了,只是没舍得删除。
从打印机状态与设置图中可以看到,我这个打印机需要的是OKI5330驱动,但是我没有64位的OKI5330,所以我就使用了64位的OKI STONE 5860SP+驱动,完全可用!
下图为驱动安装成功的测试页图片,图中可以看到,打印机成功使用了64位的OKI STONE 5860SP+驱动。
安装打印机细节,我就简单说了,打开“控制面板”,找到“设备和打印机”,打开之后点击“添加打印机”,在弹出的“选择打印机端口”界面,选中“使用现有的端口”,并在下拉列表中选择“usb001端口”,点击下一步,在弹出的“安装打印机驱动程序”界面,点击“从磁盘安装”,找到我们的PR2E驱动文件夹中的“OKI_Win8_Win10_x64”文件夹,打开后选择下的“OEMPRINT”文件,接着选中“STONE 5860SP+”,点击下一步,等待安装完成,安装完成后会提示您对该打印机命名并决定是否共享此打印机,然后打印一下测试页即可。

需要注意:1、如果电脑同时同usb连接到两个打印机,那么此处需要注意,选择“usb001”端口安装失败的话,选择其它“usb00*”的端口继续试一下;2、如果打印机直连的电脑是win10,那么在上面步骤中点击“添加打印机”后,需要点击一下“我需要的打印机不再列表中”才会跳转到“选择打印机端口”界面;3、如果在打印机状态与设置图片中的“并口仿真”是“LQ-1600K”,那就选择驱动文件夹下的“Epson_LQ-1600K_Win7_x64”文件夹下的“prnep651”进行驱动安装。

驱动安装完成后,打印机就可以正常使用,PR2E打印机可以识别A4、A4等分单据纸张等多种纸张规格,默认设置即可正常打印发票、收货单据、A4文件等。

下面进行该打印机的共享设置,还是那句话“如果需要共享打印机,请务必找台win7以下的电脑做主机,亲测,win10安装好驱动再共享的话,win7无法使用共享的打印机驱动”。如需共享打印机,则在上面步骤结束后,务必选择“共享该打印机”。

在其他需要访问该打印机的电脑上,按下“windows”+“R”键,调出运行命令,输入打印机直连电脑的ip并点击确定,如图,
在打开的界面中可以看到刚刚咱们共享的南天PR2E打印机,双击该打印机图标,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安装驱动程序”即可,安装完毕后,该打印机即可正常使用。

---------至此,本文重点内容结束。---------

关于该打印机的其它设置,不建议进行更改,毕竟该类型的打印机比较老式了,使用默认设置即可,如确实需要设置,以下内容简单介绍一下该打印机的设置。

1、将打印机关闭,同时按住“STATION1”与“STATION2”按钮,开机,放上一张A4纸,打印机会自动开始打印,在打印出表头之后,会停止打印,这个时候,按一下“LOCAL”按钮,打印机会打印一行“配置模式”;按一下“STATION1”按钮,打印机会打印一行“中文字符集:西文”,如果你不用这个“西文”的设置,那么按一下“STATION2”按钮,打印机会在“西文”后面打印一项可选配置,如果此项配置依然不是你要的,那么你再按一下“STATION2”按钮,打印机会继续打印一项可选配置,如果您需要的配置打印出来了,您只需要按一下“STATION1”按钮,该配置即可保存,关闭电源重新启动打印机,配置即生效。上文打印机状态与配置图片中的其它参数均是这样修改的么就不一一描述了。
2、不同指示灯闪烁代表的意思:
2.1、“LOCAL”灯亮,表示打印机脱机或者没有打印任务,在有打印任务或者有机器与打印机连接时即可正常,也可以手动在电脑上的打印机图标上“右键-打印机属性-联机”。
2.2、“STATION1”灯闪烁,等待进纸或者有多项打印任务在排队。
2.3、“STATION2”灯闪烁,表示打印任务未完成,在驱动安装不正确时,常出现这种状况。
在驱动安装正常的情况下,以上三种异常,一般关闭打印机再重新启动打印机即可正常打印!
3、打印乱码,此项错误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驱动安装不正常,一个是PR2E打印机字库不完整。
4、如果指示灯长亮、不打印、无响应或者打印纸上留下杂色,建议找专业人士进行硬件维修!

楼主:
刚好我的Win10 64bit系统需要安装这个打印机,之前Win7的驱动不能用了,搜了下找到这个驱动,用的是四通5860SP+,测试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用带USB的路由刷固件当打印服务器会不会更香?

网友:
老打印机的驱动程序是很难找到的!

网友A:
这型号打印机当年老贵了,而且自动检测纸张位置功能很强。

网友:
还好,一直使用国产打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型号打印机当年老贵了,而且自动检测纸张位置功能很强。

打存折用的,银行才买,能 便宜吗?

网友:
用着同型号,不过是win7系统,安装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