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能自动识别锂电池和铁锂电池的充电器吗?

楼主(2022-10-13):
貌似看到过加开关识别的,没看到过自动识别的,应该没有这种充电器吧?毕竟电压那么相近?手头有个不错的多功能充电器,主控用的STM8S,显示屏的图标是有铁锂标志的,但是不能识别,应该是功能没加上去吧?想着自己写下程序加个开关能不能把这个功能加上去?

网友A:
自动识别,早就有了。先装电池,充电器在插电,自动识别

网友B:
有能自动识别的,但是很容易识别错误。最可靠的还是开关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能自动识别的,但是很容易识别错误。最可靠的还是开关设置。

我也觉得开关靠谱,自动识别这逻辑我是想不出来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识别,早就有了。先装电池,充电器在插电,自动识别

不靠谱吧,电压那么相近,很容易当欠压的3.7v普通锂电处理吧

网友:
自动识别不靠谱的  很容易误判  还是开关的稳当

网友C:
充电器上有按钮吗?有的话可以试试长按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上有按钮吗?有的话可以试试长按按钮

试过了,貌似没啥用,好像说明书里就没写支持铁锂

网友:
应该不行,建议还是手动选择

网友D:
见过几个多功能充电器都是手动选择铁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见过几个多功能充电器都是手动选择铁锂。

嗯,想来想去也是手动的最靠谱

网友:
有选择档位的,自动识别有时会出差错。

网友:
应该不行,还是手动的好

网友:
手动可靠,自动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