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小天鹅滚筒洗衣机换按键开关

楼主(2022-10-13):
家里的美的滚筒洗衣机,用了好几年,之前保修换过主控板,这次是开机键有问题,更换一下。
全程比较简单。上个月买了一些按钮回来,刚好用上。

简单拍了点照片。

感谢围观!

网友A:
买的小天鹅, 17年买的  天天洗 目前正常

美的收购了小天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小天鹅, 17年买的  天天洗 目前正常

美的收购了小天鹅

是的,质量还行。

网友B:
把立式中2脚轻触开关换成4脚的?

网友:
前几年买了一台,感觉还不错,基本上无故障

网友C:
    数码之家  不是一滴 WD40 走天下  ???

网友:
WD40滴一点在缝隙里按几次就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立式中2脚轻触开关换成4脚的?

用对角的两个脚,搞定,估计之前不是这个规格的按钮。

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之家  不是一滴 WD40 走天下  ???

话虽这样说,但不知道能用多久,不如换新的实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虽这样说,但不知道能用多久,不如换新的实在。

根据我的经验 鼠标管一年 ,联想橙点 新鼠标用一年就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虽这样说,但不知道能用多久,不如换新的实在。

  我发现 WD40 弄飞利浦刮胡刀 刀头上 塑料有蓝色东西 ,现在改用鬼子的 AZ极压 ……

网友D:
洗衣机得用全密封轻触开关,要不返修率太高

网友E:
那个开关不容易坏啊  我家的四年了  农村,在卫生间天天洗澡,触摸按键都抽风,但那个按键一点问题也没有啊,哪怕继电器触点都锈短了  按键也没问题,然后找狗东给换了主控板

网友F:
不带防水胶的好换,直接开焊即可。带胶、尤其是与盒子一起胶的,真的不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洗衣机得用全密封轻触开关,要不返修率太高

是的,老家有一个就是经常喷WD40,很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开关不容易坏啊  我家的四年了  农村,在卫生间天天洗澡,触摸按键都抽风,但那个按键一点问题也没有啊 ...

这个主板本身第三方保修换的是二手的,按钮被换过。跟右边那个不一样(两引脚在在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带防水胶的好换,直接开焊即可。带胶、尤其是与盒子一起胶的,真的不省心。 ...

确实如此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老家有一个就是经常喷WD40,很烦。

马宝花几块钱买全密封的开关,反正人工不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马宝花几块钱买全密封的开关,反正人工不要钱,

看来确实可以备点货。

网友:
和我同一款洗衣机 我上次壁虎进去烧了电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