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压力锅不显示了,拆开才发现是小强导致受潮,变压器烧坏了

楼主(2022-10-13):
最近家里的电饭煲罢工,几天煮饭都挺麻烦的。

拆开才发现是小强导致受潮,变压器烧坏了,pdd下单,顺便搞点704胶水防潮。杜绝隐患。

清洗了一遍,整个锅都干净了很多。

网友A:
小强也这么厉害,以后得防着点,看起来只能更换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强也这么厉害,以后得防着点,看起来只能更换修复

是的,所以用胶水处理一下。线路板搞三防漆是更好的。。

网友:
"小强导致受潮"

小强不会引起受潮!  小强会引起短路!锅底有水没有开干净或是水蒸气下滑造成的!

网友:
前几天也是坏了个电高压锅,也是变压器坏了,自己外挂一个继续用

网友B:
变压器大小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大小有差别

是的,能用就行

网友:
电路板的引脚面的引脚也应该涂抹防潮。

网友C:
为啥不拆开坏的看看,不是数码人的风格呀

网友D:
我去!这锅做的饭,人能吃下去吗?

网友E:
应该联硅钢片部分也涂了,,一了百了!

网友:
是不温保坏了

网友:
变压器的电源还是比开关电源耐用点

网友F:
丢烤箱里定温60左右彻底烘干趁热泡绝缘漆。

网友:
变压器,一般锅用坏了,它也不会坏,这个咋这么悲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拆开坏的看看,不是数码人的风格呀

太脏了,直接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去!这锅做的饭,人能吃下去吗?

眼不见为净,况且锅里是干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联硅钢片部分也涂了,,一了百了!

当时没想那么周全

楼主:
电路板供电变压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丢烤箱里定温60左右彻底烘干趁热泡绝缘漆。

缺个烤箱。。。。。